请教大家换电机要不要做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2014-07-29):
如题,
遥控器
和电调没换,只是换了
电机
,由3608换到5008,需要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吗?

网友A:
不用 油门行程是遥控器与电调更换时要校准

网友B:
要的放心最好重新做个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C:
不用,如2楼

网友D:
四合一换过3种不同电机,没有问题,认为和电机无关

网友:
最怕就是三楼这种说法
做个校准很简单,但是问题要搞清楚,不能不明不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