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甩头,留意一分25秒那一刻,太刺激了

楼主(2014-07-29):
试了失控返航没问题,但关控的话,机机不回来,就悬停那里,不知道为什么。GPS什么都是正常。
终于盼到周一上班,到办公室就开始倒腾了,倒腾好立马下楼试飞机。
可惜,出现抽头,轻微果冻现象。
上午还好,只是左右抽头,可以下午还出现上下抽头,都快吓死我了,我以为要摔飞机了。
加了大疆的技术支持,可以一天都没有回音。DJI技术支持2 2355602804,这个Q今天怎么了,从上午11点到下午六点都没有回应。

请注意:1分25秒那一刻,心都跳出来了

?firsttime=59

楼主:
马路上方悬停,我的错!!
但大疆你要是把我吓到进医院,绝对是你的错

网友A:
云台有问题了,不快点下来解决找问题,还要悬停那么久,无语。。。

网友:
大疆H33D经常抽,第一次我以为炸鸡了,后来就习惯了。

网友B:
在飞控的高级设置里有失控返航设置 是原地降落 还是返航降落 如果设置正确可能是卫星数量不够所以无法返航 你可能在地面已经搜星完毕了 可上天还是会丢星的 我因为丢星特意买了iosd 因为真的有时候会丢星
还有云台有问题 看情况应该是震动过大导致的吧 还有狗别开wifi 也干扰

网友:
典型的小儿多动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飞控的高级设置里有失控返航设置 是原地降落 还是返航降落 如果设置正确可能是卫星数量不够所以无法返航  ...

失控是设置返航,我四周多海面,肯定是返航降落啊!
我用开关,切返航会回来,就是关控不回来。
卫星没问题,八颗以上,mini 显示正常,都在八至十颗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有问题了,不快点下来解决找问题,还要悬停那么久,无语。。。

这本来是一段十五分钟的视频
在室内姿态模式是不甩头的,但一出去用gps就甩了。
我要看看悬停,航线,高速航线,到底是哪种情况下比较抽筋,好向技术发问!

网友C:
总觉得是DJI特有的失控保护模式的云台转向地面提醒,确认下是否有失控情况了。

网友:
是不是飞控没有设失控返航啊。这果冻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觉得是DJI特有的失控保护模式的云台转向地面提醒,确认下是否有失控情况了。

没有失控的

网友D:
这还叫轻微果冻啊
新装也发现甩头,换了50度减震圈,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还叫轻微果冻啊
新装也发现甩头,换了50度减震圈,问题解决了

你换了减震球,有没有破坏那个透明的扣针啊?

网友E:
震动过大导致云台震傻了!~这个解决办法是先解决机架震动问题。

网友F:
这还叫轻微果冻?我去,已经彻底无语,另外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315
按你的说法我的第一个视频也叫完全没果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震动过大导致云台震傻了!~这个解决办法是先解决机架震动问题。

今天已经试过了,不是我的机架震动问题,我直接硬挂狗上去,都没有问题,根本就不抖。
硬挂的视频室内的上传中,明天再拍一份室外的。
让你们老说震动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还叫轻微果冻?我去,已经彻底无语,另外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 ...

明天上一段盲拍硬挂狗的视频,你就知道是不是机架震动过大了。
连大疆的技术都说云台有问题,就你说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换了减震球,有没有破坏那个透明的扣针啊?

小伙太纠结了,一定要用那个透明的卡扣吗? 上几根扎带还不够保险? 我的对角各上两条,安全的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伙太纠结了,一定要用那个透明的卡扣吗? 上几根扎带还不够保险? 我的对角各上两条,安全的要命!

能给我上个图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我上个图看看吗?

就用扎带穿过减震球的孔啊,不要勒紧,松松的就可以了,我就上了对角,一个角上两根,一共上了两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