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琳娜首飞感受

楼主(2014-07-29):
       总体来说这是一款不错的飞机,空中表现非常好!起飞很顺利,差不多助滑两米多左右一拉即起,
平稳、悠闲、飘逸,非常好操控。空中飞行时围观者都说像放风筝一样轻松。但首航也有遗憾,第一
次飞水机缺发经验,对头降落的,而且距离也比较远,可能是视觉差吧,本感觉速度、角度都挺好,
但入水一刹那却突然“磕头”了。(造成一根斜拉杆从机身轻木环里脱落,其它无损。)好在安装时
花了些功夫,电调、接收机、舵机线接头什么的都做了很好的防水处理,尽管整个电调都是浸在水里,
依然肚皮超上把它给安全地开了回来。

再说说这款机的不足之处吧:
1)原配三叶桨像纸片一样软,起动后噪声及震动都很大。换成8060双叶仿APC硬桨后,明显不一样了,
感觉拉力比原配三叶桨好多了,而且空中几乎听不到电机或桨的声音了。
2)垂尾上的水舵太短了,需要改装加长,不然水舵插入水面太浅,舵效非常差。
3)机翼两侧的小水鞋强度太差了,水阻稍大会连根断掉,需要加强。
4)机身上用于固定斜拉杆的轻木环也很蛋痛,稍有不慎,轻木环就裂开了。

注意事项:防水是关键!(电调、接收机、舵机线接头、舱盖等的防水一定要细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0736&extra=

[水舵加长]

[改双叶桨]

网友A:
这帖子必须给精华

网友:
很想看到喜闻乐见

网友:
老刘…电鸟给你顶起

网友:
刘老师,太棒了!顶顶你

网友:
都没咋呀?很失落

网友:
哈哈 你太坏了

网友:
男人不坏,鸡鸡不飞啊

网友:
啥时上高清无码大Z图啊?  坐等

网友:
老刘下午喜闻乐见图

网友:
很耐心  很细致...我就打不了这么多字...

网友:
木有视频吗

网友:
水机样子不错

网友B:
楼主,能教我一下如何防水吗?万分感谢!!

网友C:
为什么改桨? 正反桨不好吗? 还有你正反桨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小张发来贺电,看到图片,立刻点进来,果然,是你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改桨? 正反桨不好吗? 还有你正反桨是不是装反了?

1)因为原配三叶桨太软,噪音和震动都很大,所以要改。因为没有好的同类型三叶桨替代,   只能用两叶桨了,但两叶8060只找到正桨,无反桨,所以只能装两个正桨了。
2)正反桨我是不可能装反的,玩航模也有两年多了,这个低级错误是不会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教我一下如何防水吗?万分感谢!!

1)接收机防水:我是用一个小塑料袋(如舵机或其它什么配件的包装袋均可,只要大小合适就行,   不要太大就行。)套在接收机上,将接收机一头用尼龙扎带扎起来(注意一定要扎紧),然后
   再在扎带周边打上热熔胶,一点也不会进水。

2)电调防水:电调我没有去皮,我是先在电调两头打上热熔胶,将外皮与三极线之间基本都密封
   起来,然后在缠上胶带,用尼龙扎带扎紧一端,再在尼龙扎带周边打上一些热熔胶,基本上是
   双保险了。
3)舵机线接头分部防水:我是用胶带紧紧缠住接头部分,然后在两端用尼龙扎带扎紧,再在尼龙
   扎带周边打上一些热熔胶。
4)机舱盖防水:直接用透明胶带粘在盖子四周边沿。

从今天下午降落时小炸,造成机肚超上,整个电调全部浸在水中,舵机线、机舱盖也浸入水中,在
水中泡了五分钟,电装没有受任何影响。飞机炸翻后,我是将它开回来的。所以上述措施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1)因为原配三叶桨太软,噪音和震动都很大,所以要改。因为没有好的同类型三叶桨替代,   只能用两叶桨了 ...

我看你有张图片 从机头看去 两只桨是向外旋转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正反桨都是应该是向内旋转的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老刘顶你。选择泡沫的是正确的,底部和连接机翼的那段最好用玻璃布加强一下。我玻璃钢轻木(遇水即烂)经常要维修。不过防水还是用704吧,热熔胶时间长了容易裂。老王

网友:
我就说过吧,一般在水里炸不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刘顶你。选择泡沫的是正确的,底部和连接机翼的那段最好用玻璃布加强一下。我玻璃钢轻木(遇水即烂)经常 ...

感谢您的建议,目前正在改进中,准备第二次试飞。另外,感觉水机还是挺好玩的,准备再入手一款“蓝岱”北极星,

两架水机好有个照应,一个翻了,另一个可以当救援船。你有可建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建议,目前正在改进中,准备第二次试飞。另外,感觉水机还是挺好玩的,准备再入手一款“蓝岱”北 ...

是的 现在飞水jj就是爽,北极星当救援船好,不过要准备好放风筝的凯夫拉线拖出去,把失事的jj和北极星用手拉回来(太远了不行,需橡皮船了)。还有就是北极星的电调一定要装在外面,最好是在螺旋桨后面。祝老刘爽飞。

网友E:
老刘,你的顺风桨是怎么飞的?电机和舵面做了反向调整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1)接收机防水:我是用一个小塑料袋(如舵机或其它什么配件的包装袋均可,只要大小合适就行,   不要太大 ...

热熔胶久了容易开裂,建议防水还是用704、705硅胶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建议,目前正在改进中,准备第二次试飞。另外,感觉水机还是挺好玩的,准备再入手一款“蓝岱”北 ...

水机做救援船力量是不够的,我试过的,拉不动,很费劲,在水中空气桨比水下螺旋桨力量差太多,若风大一点根本拉不回来。
我们现在跑船或飞水机的,都喜欢改那款恒龙3810消防船做救援用,它喷水推进,可进可退,不怕水草缠,力量也可以,只是控和电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熔胶久了容易开裂,建议防水还是用704、705硅胶好。

看到不少模友都建议上704防水,因老刘手中没有,所以只能临时将就一下了,看来我得马上购70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刘,你的顺风桨是怎么飞的?电机和舵面做了反向调整吗?

我没做什么调整,就是用两个8060正桨装上的,安装时我注意把电机位置摆的很正,昨天飞的时候空中感觉挺好的,没有什么不适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现在飞水jj就是爽,北极星当救援船好,不过要准备好放风筝的凯夫拉线拖出去,把失事的jj和北极星用 ...

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
尾水舵有點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必须给精华

说得对!

网友:
哇塞!这把宝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没做什么调整,就是用两个8060正桨装上的,安装时我注意把电机位置摆的很正,昨天飞的时候空中感觉挺好 ...

那你让研究拉力线对飞行影响的人睡不着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让研究拉力线对飞行影响的人睡不着觉了。

对不住了,不好意思。

网友G:
两个都是正桨不怕有反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都是正桨不怕有反扭吗

反扭应当不大,飞行中没有感觉到反扭有大的影响。其实这飞机很轻,动力也不大,所以应该影响不会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扭应当不大,飞行中没有感觉到反扭有大的影响。其实这飞机很轻,动力也不大,所以应该影响不会太大。

谢谢,可以给我的双发上正桨了

网友(2014-09-26):
引用 楼主:
1)接收机防水:我是用一个小塑料袋(如舵机或其它什么配件的包装袋均可,只要大小合适就行,   不要太大 ...

光看文字有些地方还是不太明白,能否上图

网友:
老刘尽放毒!

网友:
正反浆的作用是什么呀

网友:
楼主能私聊下卡特琳娜的链接嘛   最近想入手一架

网友:
水机很有感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