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6 失去一个动力,姿态有什么变化》?

楼主(2014-07-29):
急需,,这个问题貌似没人问过, 手头 搞Y6了。。。。。

网友A:
动力足够时,没感觉。
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了

网友B:
表示自己正在改Y6,之前一直是y3,Y6毫无疑问个人觉得是最省电和最安全的,失去一个动力绝对死不了,最近为了安全折腾这个,还有个新概念,可以上下层动力单独电池供电,用2个电池,就不知道续航能不能破纪录了。。。

网友C:
2个电池好处是什么呢?再加一个设备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个电池好处是什么呢?再加一个设备电池?
万一一组断电了,还有一组有电嘛

网友C:
哦,一组有电也基本不可控了... 另外,2个电池的能量重量比可能还差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