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续航时间短,想pojie低压保护。大虾请进,魔友们也来看看吧!

楼主(2014-07-29):
我的cp已经爽飞了几十个起落了,老炸鸡,但捡起来继续飞,蛮结实的。赞!可是这续航有点短,还没飞够就趴地上了!记得以前有什么的破解低压电阻的,但现在找不到了!然后在论坛搜到一篇题为:   MINI CP有去掉保护电阻的吗   相关的文章: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379  ,但是说的不清,这哥们发的图上的红圈圈里面有两个电阻,不知道是哪个?而且如何动手术我还不清楚,是去掉电阻短接就ok还是别的? 大神帮帮忙,大家也看看,交流交流。
再次贴上那哥们的发的图,知道是哪个电阻的请圈出来将图贴上来,谢谢了。

网友:
感觉还是不拆的好

网友:
猜测多爽个十几秒,然后就会爆炸

网友:
要拆的那颗电阻就是红圈中的那个,对比一下你mini cp的主板就知道了。。

网友A:
那篇帖子是我发的,如楼上所说,是取下电阻。我问了商家,去了没有影响,确实明显延长飞行时间,对我来说事实也是如此。现在爽飞了。不过要注意,电阻很小,不要弄坏电路板。飞到感觉无力时千万别再勉强飞了,否则电池会过放,一般在3.6V左右

网友:
这样改有用,但是少了电压检测回传!就是说去掉后遥控器的双向传输不报警!我到是把电池放电到3V一两次!就可以了!不用去电阻改造接收器!

网友:
5楼正解。我的minicp也去掉了电阻,现在原装电池可以悬停7分钟。

网友:
换2.4k. 要是换不了就别拆了.

网友:
保护电阻我拆了,的确不错时间大大加长,飞不起来电池正好3.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篇帖子是我发的,如楼上所说,是取下电阻。我问了商家,去了没有影响,确实明显延长飞行时间,对我来说事 ...

去掉就可以了吗?不用短接?而且圈圈里面的两个都去掉?    我看懂了,图片上是电阻去掉后的图片,我现在就动手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掉就可以了吗?不用短接?而且圈圈里面的两个都去掉?    我看懂了,图片上是电阻去掉后的图 ...

对照接收板仔细看,圈里只有一个电阻好不好,就是离天线最近的那个,取掉就可以了,不能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照接收板仔细看,圈里只有一个电阻好不好,就是离天线最近的那个,取掉就可以了,不能短接

刚刚手术完,效果很明显。可以说是原来时间的2倍!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手术完,效果很明显。可以说是原来时间的2倍!给力!

我前段时间也为MCP的续航弄得很闹心,后来问的龙少,说是放心取。现在是不是有种爽的感觉

网友:
路过电池在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