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多没用的雕刻机,雕刻个东西怎么成这样了??(已解决)

楼主(2014-07-29):
“矩形”你这是怎么了??
这雕刻机,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的问题解决了!

1.机架接地----解决了步进电机在主轴转动时抖动的问题
2.调高了XYZ的加速度,解决了丢步的问题。现在加速度为100

2014年7月30日

丢步

丢步

楼主:
求大神指点啊。。。是不是要换个控制板了。。。现在用的是TB6560。。。大海的USB CNC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忘了说了;还有个问题就是,MACH3按了紧急启动后,E543主轴刚转动的时候,3个轴的步进电机都会边抖动边转动。。。。??

楼主:
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不知帮顶,拿积分

网友A:
发个整机照呀
接地不良,电源干扰
主轴用的是变频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整机照呀
接地不良,电源干扰
主轴用的是变频器吗??

为了方便移动,下面弄了4个尼龙的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整机照呀
接地不良,电源干扰
主轴用的是变频器吗??

没有变频器,E543主轴,1年前都是好好的,不过那个时候是直接放在地上,没有弄轮子!是这几个轮子的问题吗

网友B:
丢步了?看看丝杆光轴什么的是不是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丢步了?看看丝杆光轴什么的是不是卡住了?

没有我刚开始也以为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我刚开始也以为是这样的问题!

各个插头都重新插拔下试试!要是之前是好的放着不应该出现新问题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个插头都重新插拔下试试!要是之前是好的放着不应该出现新问题的啊!

之前是好的,我后来重新排了线,把控制和电源都固定在雕刻机后面的那块板子上了,还在雕刻机下面加了4个尼龙轮子,就出现这样的情况!!!郁闷!!和电脑有没有关系?旧电脑的主板电池没电了,后来好不容易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是好的,我后来重新排了线,把控制和电源都固定在雕刻机后面的那块板子上了,还在雕刻机下面加了4 ...

这个问题你好像自己都说出来了- -原来是好的线重新排了下就出问题了!那在把线恢复回去呗....

网友:
力太小了吧,吃刀小些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了方便移动,下面弄了4个尼龙的轮子

线都扎在一起,能不干扰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都扎在一起,能不干扰么 ??

那线应该怎么弄?距离控制多远?

楼主:
晚上回去尝试下!
1,重新接线,把线弄开点,
2,把机架接地,
3,有些控制线好像太长了,弄短点再试试,
4,以上都不行,就换大海USB CNC试试,驱动器用什么牌子的?求推荐,价格实惠点,性价比高的

最后感谢大家的帮助!离开论坛差不多1年了!

网友:
我认为可能是电机失步,或者缺磁自锁不住,又或者驱动器输出电流不行了

网友D:
你把E543的转速降低到4000转,干扰会消失。
说到底是驱动板的抗干扰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E543的转速降低到4000转,干扰会消失。
说到底是驱动板的抗干扰不行

E543启动的时候3个步进电机会抖动转动??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上边说的问题我遇到过,主轴不转没问题,主轴一转步进电机就抖动
解决方法是1,电源加滤波器,线路加磁环,2,主轴,机架全部接地

网友:
调下细分和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边说的问题我遇到过,主轴不转没问题,主轴一转步进电机就抖动
解决方法是1,电源加滤波器,线路加磁 ...

感谢哥们的回复,刚才给机架接了地,主轴一转步进电机就抖动的问题解决了,

“电源加滤波器,线路加磁环” 怎么弄?能发张照片吗??
非常感谢!

楼主:
刚调了 细分 和加速度 还有电机电流。。。都没有用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良好的接地确实是消除干扰最便宜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边说的问题我遇到过,主轴不转没问题,主轴一转步进电机就抖动
解决方法是1,电源加滤波器,线路加磁 ...

这个是什么问题???

白色的点线和紫色的轨迹不一样,白色的点线是实际加工轨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边说的问题我遇到过,主轴不转没问题,主轴一转步进电机就抖动
解决方法是1,电源加滤波器,线路加磁 ...

请看我重新上传的丢步照片。。

为什么之前用起来都是好好的,1年没用就这样了啊。。。

网友:
检查供电电压,劲量不让线路绞在一起,接地时必须的,我遇到的一次抖动换了步进电机线就好了,别忘步进驱动也要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大神指点啊。。。是不是要换个控制板了。。。现在用的是TB6560。。。大海的USB CNC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

电脑受干扰,把电脑电源插头不要和主轴电源插到同一个插座上,用个接线板从远处接过来试试

网友:
我也在筹备钢板机我是主要肯铁  想用线轨  太贵呀  纠结呀   你这个光轨有力吗

楼主:
我觉得还可以,你用钢板做支架会好些,要啃铁的话,主轴最好搞个减速!加工起来效率也高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可以,你用钢板做支架会好些,要啃铁的话,主轴最好搞个减速!加工起来效率也高些!

要搞就搞带劲的  肯铁必须的   我用无动力主轴   就这个导轨纠结呀  现在还没有买   很想用线轨   裤袋不允许呀    光轴担心没有力呀  至少下刀1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搞就搞带劲的  肯铁必须的   我用无动力主轴   就这个导轨纠结呀  现在还没有买   很想用线轨   裤袋不 ...

30的光轴没有问题,我的雕刻机就是之前参考了论坛很多人的结构后确定的,当然如果钱够的话,一步到位最好了,线轨对机架的加工就多了很多工序,平面基本上都要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哥们的回复,刚才给机架接了地,主轴一转步进电机就抖动的问题解决了,

兄弟你好,你这个地是怎么接的?家里头那里找地线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30的光轴没有问题,我的雕刻机就是之前参考了论坛很多人的结构后确定的,当然如果钱够的话,一步到位最好 ...

线轨对机架的加工就多了很多工序,平面基本上都要磨    这句话有道理  还是放弃线轨吧    就是没钱呀  有钱买它一个进口的  省着天天在这里纠结   大哥30的光轴真的没有问题吗   关键我的心里底线肯铁必须的   效率嘛倒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你好,你这个地是怎么接的?家里头那里找地线啊?

找根粗电的铜线,一头接机架,另一头接家里的水龙头,防盗窗之类和大地相连的都可以,

不过我是把另一头接在一块钢板上,然后把钢板放地上就好了,接地还是接牢固点的好!我这样接地只是看看是不是接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轨对机架的加工就多了很多工序,平面基本上都要磨    这句话有道理  还是放弃线轨吧      ...

30的光轴  要看多长的行程,

我的是XY30光轴,Z20光轴
行程X300 Y400 Z150

你肯铁1mm,那转速一定要慢,就是要加同步轮之类的减速结构,不然刀子受不了,抖动也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轨对机架的加工就多了很多工序,平面基本上都要磨    这句话有道理  还是放弃线轨吧      ...

做什么东西要肯铁??铝板不是蛮好吗。。。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的问题解决了!

1.机架接地----解决了步进电机在主轴转动时抖动的问题
2.调高了XYZ的加速度,解决了丢步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