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涵道F15,首飞,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4-07-29):
F15首飞了,舵量40%,很好飞,很轻,降落还是不适应,第一次就把前起落架炸报废了,不过飞机一点事没有,回家修复后,继续,掌握降落要点,很好飞,很能飘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半油门能平飞,速度也很慢,越加油越抬头,望各位指点,是什么原因,头轻?调微调平尾?该怎么弄?
配置,黑旋风,KV4800,花牌3S 2200 35C 好盈铂金80A电调(电调为了以后留着用的)这飞机只是过渡

网友:
我目前也是飞这机,好飞,你的机翼可能安装角大了吧

网友:
多飞十几次,然后直接上90MM涵道毒蛇,就很爽了!!

网友:
超级好飞的64机,比T45都好飞。
可以关油漂落,全油应该不抬头啊
我从不调节舵量,就练手的细腻度,最好楼主也别调,100%舵量这机很活,但飞几次你的手就更细腻了。

不过这机我上次玩花活炸了挺狠的,就拆了电装,现在换了飞翼的64stinger更好玩。更快。建议楼主后期考虑入手

网友A:
悄悄的告诉你是头轻了,花牌电池顶在机头塞,头盖削一下才能扣上盖子

网友:
奢侈,黑旋风用铂金电调

网友B:
收油抬头和加油抬头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涵道装的不正.特别是涵道的出气口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悄悄的告诉你是头轻了,花牌电池顶在机头塞,头盖削一下才能扣上盖子

已经顶到头了,再往前放的话,就要把前轮和电池仓之间的挡板顶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油抬头和加油抬头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涵道装的不正.特别是涵道的出气口歪了.

这个要怎么判断呢?在机尾出风口看电机轴是在中心的,是加油抬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顶到头了,再往前放的话,就要把前轮和电池仓之间的挡板顶烂了

放在前面一格,顶在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前面一格,顶在机头

那格放不开吧,里面是舵机和前轮,再往前就没了,塑料的整流罩~……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格放不开吧,里面是舵机和前轮,再往前就没了,塑料的整流罩~……

我没装起落架,电池正好放得开,重心不用调,淘宝链接上有重心位置,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装起落架,电池正好放得开,重心不用调,淘宝链接上有重心位置,你参考一下

重心是对的,50%-60%油门是可以平飞的,就是再加油就有点抬头,还有起飞的时候是突然一下蹿起来,不是慢慢拉起的那种,回来再慢慢细调吧,多谢了

网友C:
电池不用往前了,往前转向就失灵了。
重心不是主要问题,估计是函道安装有些问题,要不然你在看看舵面
飞起来后微调一下舵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用往前了,往前转向就失灵了。
重心不是主要问题,估计是函道安装有些问题,要不然你在看看舵面
飞 ...

看来要把涵道弄出来从新弄下了

网友D:
应该是头轻,

以前我们遇到这问题时,都是电池前移。电池移不动了  就加点东西配重

重心稍微靠前点  没事的  还好飞些

网友:
机头配重一点点

网友E:
2200电池塞到最前面,座舱盖削掉里面部分,去掉轮子,手抛手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00电池塞到最前面,座舱盖削掉里面部分,去掉轮子,手抛手接……

手接……没达到那水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头轻,

以前我们遇到这问题时,都是电池前移。电池移不动了  就加点东西配重

多谢,下次飞配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