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KBAR的问题

楼主(2014-07-29):
就是如图所示  按照mini v8装好驱动 然后USB开始变绿 但是依旧无连接 没办法冷启动 也没有办法安装 安装到遥控器一步就会显示连接错误 从前一直用MB 头一次kbar 求教

楼主:
真心求教大家的kbar调参软件 因为据说KBAR可以侧放 但是VBAR没有 所以没有办法通用 求教求教

网友A:
估计没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装驱动。。

驱动装好了 不然USB怎么会变绿呢 而且设备管理器也可以读出来 不是小问号了

网友:
K8上电了没有?先开遥控器,再连接电池。

网友:
接楼主宝地问下K8可以用在RJX600上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得需要时间来检验你的Kbar是否足够稳定,同时还需要勇气

新手不敢检测啊,怕伤人,想了解下大家的稳定性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kbar稳定性还不错,就是良品率…

拼人品的节奏咯,不敢以身试法啊,收2手vbar去,收不到就去玩apm看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啦 电调供电电压设置的太低了 。。。。

网友:
给个kbar 驱动 拜托了 或者说一下哪里下 给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