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16多大的起飞重量比较合适

楼主(2014-07-29):
各位老师好!叼丝一枚,想问下大家关于X2216 朗宇880KV电机多大的起飞重量比较合适!
目前我采用木质机架(1硬挂鹰眼,效果貌似不错 2价格便宜)目前我的飞机起飞重量是1315克(包括电池【3s4200】 飞机 鹰眼 不带图传云台
因为电池用的时间长了(快一年了) 现在不挂鹰眼能飞10分钟左右
我想再加一个图传那样JJ大约1400克,请问这样的起飞重量大么?
报下我的配置
X2216 880KV
天行者电调
S4V2飞控
1047浆(1147 1238浆都有)
4200mah 3s 狮子电池  貌似应该要买电池了 大家推荐下什么电池比较便宜也比较好!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10mm方木不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m方木不软么?

15mm的方木 有点软 所以只能带1047浆  带1147 就有点乱了!

网友A:
觉得你可以上 11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你可以上 1147

1147   看了朗宇的数据  貌似最大推力能到1300个  我想要不用15*15的方条,可能能带1147(纠正下现在用的木条是12*12的),木质机架的减震杠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47   看了朗宇的数据  貌似最大推力能到1300个  我想要不用15*15的方条,可能能带1147(纠正下现在用的 ...

我用20的方木做过h4 330,很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20的方木做过h4 330,很牢的

能说下配置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下配置么?

x2208 1500kv 8寸乾丰碳尼龙,首航炸烂,哈哈哈

网友B:
还可以,1.4KG没问题,再重就要吃不消了。简单判断方法,能够在50%油门以下起飞,50%左右油门悬停,就是可以接受的。当然了,动力冗余越大,机动性和救机可能越大,但不是绝对的,动力过剩也会带来其他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1.4KG没问题,再重就要吃不消了。简单判断方法,能够在50%油门以下起飞,50%左右油门悬停,就是可 ...

啥问题?

网友C:
换个铝方管都好啊…

网友:
果然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吖

楼主:
少尉你谦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啥问题?

动力过剩机架偏轻容易引发震动和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过剩机架偏轻容易引发震动和自激

动力剩的很多 的确容易导致JJ震动 相当于火车的发动机安装到汽车上,汽车的车身承受不了,整个车子都在颤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铝方管都好啊…

有换铝合金方管的意向  主要是用铝合金 硬挂貌似就不现实了,屌丝买不起云台!!嘿嘿!!!

网友:
我以前做的,

网友:
楼主:用4S  1047浆

网友D:
一炸全散架  好歹上个铝管啊

网友:
一般是最大推力的一半

楼主:
你这个是多大的木条!感觉结实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多大的木条!感觉结实不!

暴力随便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动力过剩机架偏轻容易引发震动和自激

这么看,太轻也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看,太轻也不好?

对的,什么东西都要合适,不能走极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什么东西都要合适,不能走极端呀~

只是想着续航搞长点

网友E:
木架机架?抗震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木架机架?抗震效果如何?

抗震杠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炸全散架  好歹上个铝管啊

如果炸鸡的话 铝合金貌似也扛不住啊!  木质的倒是炸了 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木架机架?抗震效果如何?

目测不错! 硬挂鹰眼 没发现太多的果冻 具体的效果 下次上传!!!请大家鉴定!

楼主:
这个JJ不错 能否报下配置 与 机架材料!

网友:
160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炸鸡的话 铝合金貌似也扛不住啊!  木质的倒是炸了 安全些!

等你炸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