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遥控器方向问题

楼主(2014-07-30):
如题,油门杆的左右方向。。。应该设置成副翼还是方向(左右转头)???还是根据个人习惯而定???谢谢

网友A:
左手油門,左右是方向舵,如果是右手油門,左右是副翼.

网友:
右手油门是副翼

网友:
油门与方向为一个杆子操控

网友B:
我是新手、能请教一下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品牌和型号的直升机?是先玩油直还是电直、我一次都没接触和航模、请高手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能请教一下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品牌和型号的直升机?是先玩油直还是电直、我一次都没接触和航模、 ...

应该先玩模拟器,然后小六通,最后上大机。

网友:
这个可以根据你想要的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手油門,左右是方向舵,如果是右手油門,左右是副翼.

我现在这个控是右手油门的。。估计以后习惯了也就玩右手油门了。。那右手的左右设置成副翼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C:
可以根据你的爱好来设定,一般来说,美国手(左手油门),左边:油门,方向,右边:升降,副翼
可能美国手用的人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根据你的爱好来设定,一般来说,美国手(左手油门),左边:油门,方向,右边:升降,副翼
可能美国手 ...

网友:
楼主可以用中国手

网友:
别纠结 最好不用手

网友:
哈哈哈,买架977练习不错,不过首先得练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这个控是右手油门的。。估计以后习惯了也就玩右手油门了。。那右手的左右设置成副翼有什么好处呢? ...

好處............有甚麼好處,這點我也不知道,左右方向是用來控制副翼是一般正常的位置,真的機子也是這樣設置的.

网友(2014-09-10):
右手油门的话,左手上下是升降,左右是转向,右手上下是油门,左右是副翼,俗称日本手。左手油门的话,左手上下是油门,左右是转向,右手上下是升降,左右是副翼,俗称美国手。还有一种叫反美国手,就是右手油门,左手上下是升降,左右是副翼,右手上下是油门,左右是转向。目前大多数玩家是日本手和美国手,反美国手的玩家比较少见,本地近百玩家,只有2个是反美国手,新手建议使用日本手或者美国手,这样有其他人帮你调机试飞的话也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