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变压器还是稳压器啊

楼主(2014-07-30):
稳压电源里边拆出来的,没有标签,想做一个点焊机,不知道怎么弄,
哪个是次级线圈啊

网友A:
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就知道了

能具体说一下如何测试吗?

网友:
你需要什么样的变压器?点焊机怎么做?

楼主:
把皮扒开了,线圈怎么这么细啊

网友:
线圈细的一般是接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说一下如何测试吗?

四条线头,如果两两相通是变压器,如果都通是稳压器

网友:
稳压器里的变压器,一般来说是自藕变压器.

网友:
这是一台自藕变压器.只有一个有抽头的绕组。在外面再缠上二次绕组就是一个点焊机了。匝数可以由实验确定。

网友:
自耦变压器用作隔离变压器时功率容量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左右

网友:
确定一下220v的具体接线,把多余的线圈拆去一部分,试验每伏绕几圈,
用大平方的线绕次级,一般绕3~5伏左右。

网友:
自耦变压器 少玩好 会电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