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刷了G大固件的D7E飞SCP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4-07-30):
求助,刷了G大固件的D7E飞SCP应该如何设置,现在给油门尾桨的旋翼不转,必须手动控制,无法锁尾。请达人指教如何设置这个控。另外飞哈博森的4轴应该如何设置,应该是对频成功了但是给油什么的都一点反应没有···谢谢大家

网友A:
把搖控器設成7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搖控器設成7通道.

不会啊,怎么设置成7通道呢?

网友:
模型高級設置->射頻設置->通道數

网友:
你好,我也想入和D7E 和哈博森X4小四轴 ,看你的帖子就是这样搭配的。请问是直接刷了固件就可以飞哈博森X4了吗?是否需要焊高频头

网友A:
必需要加焊高频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需要加焊高频头的

是直接在淘宝上买的焊过高频头的··就是其他的设置不会调,已经调成7通道了··该怎么办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直接在淘宝上买的焊过高频头的··就是其他的设置不会调,已经调成7通道了··该怎么办啊

scp是不需要加高频头的,本身支持devo协议,你去把G大的那个帖子花点时间好好看一遍,里面几位模友关于scp设置讨论的很清楚

另外也有模you贡献过。bin文件,你可以直接在U盘模式下替换了用

网友C:
解压我这份配置文件,放到你的控,覆盖同名文件(请先备份控里的模型配置)
这里有很多可能你需要的飞机配置
仅仅适用于g大devo7e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压我这份配置文件,放到你的控,覆盖同名文件(请先备份控里的模型配置)
这里有很多可能你需要的飞机配 ...

还没有用,真心感谢帮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p是不需要加高频头的,本身支持devo协议,你去把G大的那个帖子花点时间好好看一遍,里面几位模友关于sc ...

好的,我去好好研究一下帖子,谢谢啊!有帖子地址吗?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去好好研究一下帖子,谢谢啊!有帖子地址吗?感谢!

你的飞机设置好了吗 ?  我今天一天都没把飞机飞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