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便宜的DX8电池(已收到,更新照片)

楼主(2014-07-30):
一直给DX8想换锂电,先准备DIY,但是找不到合适尺寸的电芯,迟迟没有弄,昨天看到网上有商家处理这个,不正好是DX8用的么,不知道电量有多少,已经拍了在路上,到手了上图!
本人非商家,想试试的自己去搜。

上周末就收到了,到手几天才放到机器里充电试一下。

电池的成色一般,估计也就7,8成新,应该是带保护板的,没有平衡插头。

比原装镍氢的看着要大一圈,放到电池仓上面有点空隙,把原来的泡沫块切一下填进去刚好。

电池模式换成锂电模式,然后冲了1天多,换成了锂电后DX8的充电灯充满就熄掉了,不像镍氢电池充电的时候一直亮。充满显示是8.2V,2S锂电应该是8.4V啊。不知道是DX8显示不准还是保护电压就到这里就截至了。
下一步就看电量怎么样了,先玩几天模拟器试试。

网友:
价格不错的,不知道清仓的原因,如果是库存年份过长的话,性能不好说

网友:
年份长了 或者倒闭了!!

网友:
控电 没得撒子得

网友:
这个电池在dx8里可以用到40小时以上

网友:
时间长了,原厂的代工厂的库存货,现在换代工厂了,这些库存就流入市面了

网友:
电池最好不好搞便宜的,哪怕是控电一样,这个还是要格氐的,也不贵,比地平线便宜多了,地增线要498元吧,格氐的才200多。

网友:
镍氢都是差不多的吧

网友:
这个电池2年前就在卖了,图都是一样的,那时候好像卖1百多

网友A:
楼主,尺寸合适吗?上个装上机子的图。

网友:
我买的电池跟你的这个差不多,大小刚合适,3200mah的,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尺寸合适吗?上个装上机子的图。

厚度刚好合适,需要把原来遥控器里垫在里面的EVA垫子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厚度刚好合适,需要把原来遥控器里垫在里面的EVA垫子去掉。

好,买一个用在我的DX7s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