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安装

楼主(2014-07-30):
自制了一个压力罐,罐水然后打压,当喷枪用,淘宝上购了一个空压机压力开关,看了半天不会安装,明白的来解释一下

楼主:
就是这个开关

网友A:
镀锌接头处接气管,拆开上盖,里边有触点,常开或常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锌接头处接气管,拆开上盖,里边有触点,常开或常闭。

大接口和小接口各是接什么的?听说两个都要接上

网友:
上边红帽边上有个孔里边有个螺丝一下,壳就开了,不用拆红帽帽

网友:
左边的是压缩机的泄压(压力到了要把单向阀前的气泄掉 以备2次启动容易点)  右边的铝接头前应该有一个单向阀

网友B:
参考下  前阵子刚D了台气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下  前阵子刚D了台气泵

气瓶的位置正确吗?
你标的气瓶的位置从哪儿相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气瓶的位置正确吗?
你标的气瓶的位置从哪儿相连?

哦  错了  是接在单向阀上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错了  是接在单向阀上端

铜管接口什么也不接,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管接口什么也不接,可以吗

可以  只要那个大口压力到了开关就能正常工作

楼主:
铜管接口不接的话,启动气压是不是不能调整?另外启动压力在哪儿调整?

下行压力在哪调整?

下行压力在哪调整?

网友:
这个好像是气泵专用的,你应该到卖水泵那买一个水泵专用的,那个简单只有一个接头。

网友:
储气罐不建议接到上图那个位置,应接到单向阀前端,储气罐是蓄能的,压力继电器要实时反映系统压力才有效。

网友:
接大口就可以了,小口是给空压机泄压用的。不泄压,停了机器就启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