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三方固件,屌丝B6变高大上 42楼新增校准说明,45楼增加下载方式

楼主(2014-07-30):
2015.3.12
好消息,作者已更新1.0版本固件

看来大家都懒得去看原文的说明,42楼新增校准方法
45楼增加下载github文件的方式,囧……看来大家都懒得去爬文啊

注:刷机有风险,刷完需校准,手上需要有足够精度的万用表(四位半为佳)以及USBISP线才能操作

固件地址:https://github.com/stawel/cheali-charger

特点:

各种锂电和镍镉已经完美测试,支持LogView,支持校准,支持电池、线路内阻测试,支持保存32组电池信息等等等等……

刷机和校准过程略过,github上有相关说明,上几张刷后的效果

电池检测

电池和线路总内阻

单个电池内阻

充电中

拿下来用万用表测试在3.910左右(撤掉电源后会略微掉电)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再次提醒,刷机有风险。使用需校准。

--------------------------------------------------------------------------------------------------------------------

基于下面有人回复需要教程,简单说明下,请确保你手上有万用表和USBASP(USBISP)刷机线。
如果表示看不懂或者没有相关设备的,就此打住吧。

1.拆机,检查你的电路板,找到对应的数据口
根据原作者的资料,市面上常见的两种B6的版本,找到对应的接口

B0及下方的GND为第二步精确校准用,这里可以忽略。

如果没有对应的排座那检查对应位置是否有孔,不确定的用万用表测下VCC和GND,正常值应该在5V左右

2、准备USBASP(USBISP)线,长这个样子

10脚的对应引出6根线,6针ISP直接用,分别是 VCC、GND、REST、MOSI、MISO、SCK,对应连接板子上接口

3、启动刷机工具,搜索一下到处都有,坛子里也有相关教程

4、找到cheali-charger-imaxB6-original-0.32.hex或者cheali-charger-imaxB6-clone-0.32.hex刷写。记得勾选擦除芯片和校验芯片

完成。

网友A:
灰常感谢,很有兴趣

网友:
内阻测试???

网友:
围观,50w还是太小了

网友:
什么电池,内阻20多了

网友B:
感谢分享!能提高到10A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能提高到10A充吗?

想多了。。。瓦数是硬件限制的,不是软件

网友:
看帖回帖是美德

网友:
完全看不懂。。大神能出个教程吗

网友:
0.0.....B6都能刷

网友:
英文不太好,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
重要的是刷机过程····

这是大家需要的

网友:
软件上把电流提高到十安。原配硬件工作在100瓦内没出过问题。但电流得换算。还是改软件直接

网友:
单片机是强大滴~~

网友C:
請問我的B6是Turnigy的牌子也能刷固件嗎?

网友:
顶楼主,玩模型就是要折腾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我的B6是Turnigy的牌子也能刷固件嗎?

参见一楼说明

网友:
我去,高大上有木有。。

网友:
功能多了,但性能受累于硬件,没办法啊~

网友:
老外不用为房子操劳一辈子,平平淡淡生活,也没发财的想法,才能潜心搞这些东西。
另外突然意识到,难怪最近出了不少不错的国产充电器,原来是这样。。。

网友:
楼主能否给你个这个固件的讨论帖地址?必须去怒赞一个。

网友:
b6的硬件软件都是抄袭韩国棒子的,硬件没啥说的,照抄,但是软件抄了个四不像,其实糟蹋了还算可以的硬件.这几个开源固件 说难听点 厂家不如直接给予方便,让大家方便刷,比起原厂那个破烂固件好太多

网友:
高手,膜拜

网友D:
下载的固件HEX导入AVR下载软件的时候报错!
楼主能共享下固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的固件HEX导入AVR下载软件的时候报错!
楼主能共享下固件嘛?

你使用的哪一个固件?电路板是哪个版本?参照过一楼说明没

网友:
已经解决,网络问题,重新下载的固件就ok了!谢谢!

网友:
刷固件什么应该很容易,你说的也比较清楚了,请问如何做校准,这个是关键啊

网友:
请问楼主是如何校准呢?没有找到如何校准,也不知道要校准什么,希望楼主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关于校准,其实原文中Calibration这部分已经写得很详细了,为什么大家都不愿去看呢?
好吧,简单说明下。

前提:
1、万用表一只,精度四位半最好,后面步骤需要输入的值在小数点后三位。低了会纠结显示数值和充电器差一位,高了B6的硬件达不到。
2、万用表电流量程大于1A
3、诺干连线,鳄鱼夹,因需要测量电流
4、没充满的电池一只,2S-6S均可,推荐6S,可以校准每路

-------------------------------------------------------------------------------------------------------------------------------------

具体操作步骤:

准备:
1、测量输入电源电压,后面会用
2、测量电池总电压及每一片的电压,平衡头有凸槽的一面向上,左边开始为1,记录数值

校准电压:
1、照正常充电方式连接电池,平衡头,接入电源
2、进入"options"->"calibrate"-> "voltage"
3、依次校准输入值、单片电压值,   "Inc", "Dec" 调整大小 。显示为万用表测得的值后按 enter输入
4、每片都校准好后完工
PS:为避免电压微小的拨动纠结不准,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测量平衡头触点获得当前电压。注意不要短接触点。

校准充电电流:
1、照正常充电方式连接电池,平衡头,串充接口正极连接万用表正极,正极表笔接10A位,万用表负极接COM位,万用表负极连接电池串充正极,万用表转到电流10A

2、进入"options"->"calibrate"-> "I charge"
3、进入 "50mA"
4、用"Inc", "Dec"调整数值,直到万用表读数显示50MA,按enter确定
5、重复两到三次,确保输入的值准确(几次调整的最终数值应该差不多,顶多误差按一次按钮)
6、完成50MA校准
7、进入"1000mA"
8、按50ma的校准步骤完成,直到万用表读数显示1000MA,按enter确定
9、重复两到三次,确保输入的值准确(几次调整的最终数值应该差不多,顶多误差按一次按钮)
10、完成电流校准

PS:由于1A校准会有很大电流输入,请确保安全。同时请使用足够C数的电池进行校准

校准放电电流

步骤同充电,只不过万用表上显示的是负值。

完成以上步骤后普通校准完成、

原文中有进一步校准的操作方案,但需要1.5V精密电源及1-10K的精密电阻辅助。可能大部分TX不具备这个条件,忽略……
有意者直接看原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于校准,其实原文中Calibration这部分已经写得很详细了,为什么大家都不愿去看呢?
好吧,简单说明下。
...

谢谢楼主分享,
本人鸟语不懂,翻了半天,看到固件名字,却怎么也没找到那里下载,
麻烦楼主有空发一份到我的邮箱好吗?9078587@qq.com

这是本人以前发的刷B6固件方法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5075&extra=&page=6

网友:
麻烦楼主也给我一份固件谢谢!2851270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
本人鸟语不懂,翻了半天,看到固件名字,却怎么也没找到那里下载,
麻烦楼主有空发一 ...

居然引来了泡泡老师的关注,以后多轴方面的问题还要多多请教

这里简单说下从github上面下载资料的方法

----------------------------------------------------------------------------------------------
终端模式
如果你是ISO系统,那么很简单,直接进入terminal,输入命令git clone https://github.com/创建者/项目名.git即可,terminal会在当前用户目录下创建一个对应项目的文件夹。
如果是WIN系统,去https://windows.github.com/下载一个终端程序,后面的操作类似FTP了

直接点的方式,不分系统

github每个项目 主页的右边都可以找到一个“download zip”按钮,点击下载即可。此方式会下载该项目所有的文件档案,原始资料(很多的开源项目基于此)。然后解压ZIP包找到你需要的文件即可。

楼主:
楼上两位需要的固件已邮件发送,请查收。
刷机请注意分清版本,另外请确保你手上有万用表用于校准,否则用一个电压电流不准的B6充电将会是一个完美的BOMB

网友:
楼主,我问下,是刷FLASH,还是刷ERPPROM,我的B6,是山寨B6但是能刷进IMAXB6的固件,我把FLASH刷了,可是内阻什么的也没看到呀,还是和以前的固件内容一样

网友:
要不就是我下的固件不对,请楼主给发一份,谢了。PZHZDQ@163.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居然引来了泡泡老师的关注,以后多轴方面的问题还要多多请教

这里简单说下从github上面下载资料的方法 ...

谢谢LZ ,刷完固件,能正常工作,可是新固件不会用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能把固件给我发一份吗

网友:
固件已刷,校准已经完成,感受了下菜单,确实比韩国原厂固件精简很多,但是功能更为强大,在1602的字符屏上做出简单明了的UI确实很不错!
做了个最简单的菜单架构图!同时附上电子表格文件,本人不太熟悉电子表格,熟悉的朋友可编辑下,做个详细的树形结构出来!

上传固件:
cheali-charger-GTPowerA6-10-0.32.rar (28.21 KB, 下载次数: 105) cheali-charger-imaxB6-clone-0.32.rar (28.74 KB, 下载次数: 172) cheali-charger-imaxB6-original-0.32.rar (28.74 KB, 下载次数: 179) cheali-charger-Turnigy-A-6-10-200W-0.32.rar (28.21 KB, 下载次数: 79) cheali-charger-Turnigy-Accucel-6-50W-5A-0.32.rar (28.74 KB, 下载次数: 88)

大家最关心的测量电池内阻,还有线阻!

上个校准表图!

网友:
楼主能否给个固件?842764863@qq.com,e文鸟语看不懂,找不到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否给个固件?,e文鸟语看不懂,找不到哪里下载。

45楼写了在哪里下载怎么下载,特地红字标明,都不看吗??

网友G:
楼主说的下载方法,是WIN7,WIN8,没有用呀,机机太老还是在用XP,只能麻烦楼主直接给发一份了PZHZDQ@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的下载方法,是WIN7,WIN8,没有用呀,机机太老还是在用XP,只能麻烦楼主直接给发一份了

那请问这是什么???

估计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开源项目不愿意在国内的平台发布的原因。
国内论坛一个很不好的风气,一味的索要,从不认真去读去实践前人的文字、经验。

网友:
刷了一个,感觉不错

网友:
充电器刷坏了,用论坛里的固件都没用,奇怪了,屏幕上显示方块

网友G:
不应该,好好检查下,固件肯定没事,看看充电板的线路是否和IMAX B6,一样,还有连线正确不,我用的是山寨的B6,去年10元一块板子买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
请教一下lz,充电的时候,显示类似“B1100_0”是什么意思,我看网站上也没讲,自己没有完全搞明白,下划线好像是电压最低的那片电池,B可能是balance

网友:
顶起,奔贴借了个B6回来刷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应该,好好检查下,固件肯定没事,看看充电板的线路是否和IMAX B6,一样,还有连线正确不,我用的是山寨的 ...

我貌似把EEPROM、FLASH全刷乱了,能否导出一个正确的EEPROM和FLASH给我呢??

网友G:
看一下这位朋友的贴子

这是本人以前发的刷B6固件方法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6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一下这位朋友的贴子

是的,这贴子之前也看了,也是按这个方法刷,可是没啥效果,还是显示几个方块,倒是蜂鸣器会响了,奇怪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一下这位朋友的贴子

我检查过线路,肯定没问题~!~~~~~

网友:
楼主一楼的固件网页上有个HEX文件夹其中有B6的原始固件,你刷下试试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b6应该很多人都有的!!

网友H:
刷好固件、校正好了,这个固件比原厂的好用多了。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另外请教楼主:因为英文不好,专家校正那里看不是很明白没有校正。
楼主能不能说说专家校正的过程?那个1K精密电阻是不是串联1.5V电池,负极接充电器的GND,正极接B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刷好固件、校正好了,这个固件比原厂的好用多了。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另外请教楼主:因为英文不好,专 ...

expert这步我没进行,手上没1.5V的源

进行这步之前要断开其他所有连接,包括输入。先测下从GND到P0的电阻,大于1K才能进行后面的操作。

方法跟你说的差不多。1.5V串个1K电阻,负极接输出负极,正极接P0,就是平衡头的第一针。一楼的图有标记。然后量下这两点的电压,校准Vb0pin

然后接个2S以上的电池,依次测量P1,P2,校准Vb1pin,Vb2pin.

完成之后再做一次普通校准。

大概按说明就这样,没具体操作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expert这步我没进行,手上没1.5V的源

非常感谢!

网友(2014-08-29):
支持一个~
我的B6今天出了故障,只要充电电流设到大于1A,充十秒就会报错显示break down,貌似挂了

网友I:
除了楼主之外,有刷成功的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除了楼主之外,有刷成功的吧

刷机很简单,我也成功了,但是功率还是偏小。

网友:
我的B6刷好已经用了一星期了,新固件比原机的好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刷机很简单,我也成功了,但是功率还是偏小。

刷了后电压的平衡度提高了吧?
功率提高要改硬件的。我的B6已经改8A了,只需换掉2个二极管和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这个固件用了半年,期间一次b6烧了,液晶和mos管烧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固件的原因。

网友:
我用了一个月了,感觉挺好

网友:
是的,挺好用。而且校准后,电池的各个电芯的电压比原来的固件充的平衡、准确。

网友K:
麻烦问一下LZ我的B6刷固件的端子只有5针,如何判断针脚的功能,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K:
麻烦问一下LZ我的B6刷固件的端子只有5针,如何判断针脚的功能,谢谢!

你上图给大家看看,或者自己查资料找到M32的管脚定义,找出那4个脚加上正负极共6个接点就得了。

网友:
留位慢慢研究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你上图给大家看看,或者自己查资料找到M32的管脚定义,找出那4个脚加上正负极共6个接点就得了。

你好:我的B6芯片是M0517LBN,管脚定义实在是找不到,所以麻烦大家能帮一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刷了后电压的平衡度提高了吧?
功率提高要改硬件的。我的B6已经改8A了,只需换掉2个二极管和电流取样电 ...

能上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我的B6芯片是M0517LBN,管脚定义实在是找不到,所以麻烦大家能帮一下,多谢

你这图也太不清晰了。
M0517LBN不是atmel系的啊。麻烦再上个正面高清图看看呢,特别是芯片的。

网友:
刷成功了,校准的时候手抖短路了,右下角两个色环电阻冒烟,烧的认不出来了。求这俩电阻的型号,第一种板子。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这图也太不清晰了。
M0517LBN不是atmel系的啊。麻烦再上个正面高清图看看呢,特别是芯片的。

不好意思用手机照的,看看这两幅图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好意思用手机照的,看看这两幅图行不行。

囧,nuvoton是新唐的MCU啊,网上资料极少。官网都没查到对应的型号

网友K:
这就惨了,这山寨B6还是不能买呀

网友:
这个可能难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就惨了,这山寨B6还是不能买呀

VCC和GND可以量出来,但是其他几个功能脚就不好办了。且新唐的跟ATMEL的不确定引脚定义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好意思用手机照的,看看这两幅图行不行。

0517的资料没找到,站上只有0516的
相关资料及ISP软件
http://www.nuvoton.com/hq/produc ... 516ldn/?__locale=zh
051系的PDF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TRM_M051(BN_DN_DE)_Series_EN_Rev1.00.pdf
48Pin的引脚定义

不确定能成功。对这个确实没啥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0517的资料没找到,站上只有0516的
相关资料及ISP软件
http://www.nuvoton.com/hq/products/microcontr ...

我找到了这个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ibmg&id=39432406226,不知行不行,管脚位置可以对上

网友H:
花200多刷100多的山寨充电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花200多刷100多的山寨充电器?

折腾的过程有意思,买了编程器以后可以刷别的东西,不一定只为了B6

网友K:
看我发的图是B6改206B的,想试试吗?给你个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2B%C0%A9&page=6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我发的图是B6改206B的,想试试吗?给你个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 ...

想试,但学生党最近没空,等改的时候再向您请教,感觉实在太神了,要是平衡精度也能提高就完美了

网友:
校准后,平衡充电模式正常,但是保存模式电流只有50ma,怎么破?

网友:
看样子atmel芯片还是用到的地方挺多的嘛

网友L(2014-09-28):
请教楼主:我刷机成功,在进行校准时,6S电池电压开始是4.20V。连接串充线和平衡线进行校准,但校准过程中电芯的电压会被充高到4.30V,由于电压偏高导致电流校准不能进行。观察发现是通过平衡线将电池电压充高。还有在校准时输入的数字很大,在20000左右。请问楼主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楼主:我刷机成功,在进行校准时,6S电池电压开始是4.20V。连接串充线和平衡线进行校准,但校准过程中 ...

原文和42的校准说明里面明确说明要个未满的电池,4.2的电池充电程序都不工作还校什么校

网友:
10元裸板刷机成功,校准后充电遇到新情况。请教楼主这是什么问题?1号电芯的冒号变成问号,电池都是新电池。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折腾的过程有意思,买了编程器以后可以刷别的东西,不一定只为了B6

我买的编程器,包邮价 7元。 何来200元之说?

网友:
B6又要火了

网友:
看不懂,围观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我买的编程器,包邮价 7元。 何来200元之说?

我的编程器只针对康新M051系列芯片,这家伙就是贵,你那编程器和我的不是一个系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编程器只针对康新M051系列芯片,这家伙就是贵,你那编程器和我的不是一个系列的

我买的就是B6能用的。

估计也是商家为了信誉,半卖半送。

我没有6串的电池,为了校准,我买了20个可调电阻,用电阻分压加万用表复核。

电阻5元,运费5元, 加起来都10块了。比编程器还贵。

网友:
LZ能把这个表补全一下吗?鸟语不好,我编不下去了。

网友:
我的理解,不一定对,
最后一个图。
charge.........充电
chaege+balance........充电+平衡
storge+balance..........储存+平衡

网友:
先记号一下 回家刷下试试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刷了后电压的平衡度提高了吧?
功率提高要改硬件的。我的B6已经改8A了,只需换掉2个二极管和电流取样电 ...

设置界面里也能改到8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设置界面里也能改到8A吗?

B6关于改大电流的帖子以前有的,你可以在论坛里搜索一下。
在不更换功率管的前提下,1、更换升降压电路里的2只***二极管,换大电流的肖特基管,我把2只30A的肖特基接在电路背面,帖在壳子上散热的。2、更换输出场管地端的那只电流取样电阻,我用了一截铜丝绕成圈,充电的时候刚好达到最大8A。在B6液晶显示里面电流设定值最大到4A后,再往上设,充电时输出电流基本就不会有变化了,实际充电电流是液晶显示的数值的2倍。所以更换二极管后,最大设定4A,实际充电电流就会是8A,是原来的2倍。这时充电器的功率管散热达到了极限,充电器会很热,长期工作会比较危险,加个风扇散热是必须的。如果要继续提高电流,把升降压电路里的功率管全部换大的,并且外接加大散热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买的编程器,包邮价 7元。 何来200元之说?

求7元编程器链接

网友:
刷了,感觉真不错,特别校准了电压,精度高多了

网友:
这个要顶,留个脚印

网友O:
编辑电池里面 有一个叫Ic是设置充电电流的,下面还有Id也是电流单位,有没有人知道Id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4-11-01):
引用 网友O:
编辑电池里面 有一个叫Ic是设置充电电流的,下面还有Id也是电流单位,有没有人知道Id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Id是放电电流。。。。。

网友:
这个不错,先马了,回头研究研究自己刷一下

网友:
固件用最新版本cheali-charger-imaxB6-original-0.33,升级后发现蜂鸣器声音特效,蜂鸣器响时,测蜂鸣器控制引脚只有0.02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哎,我那个山上的B6,CPU居然是打磨过的,但肯定不是M32,管脚定义不一样,奇怪,按道理,软件通用,那单片机应该也可以互换吧

网友:
刷机前最好用编程器把固件备份一下:)

网友:
估计山寨商人有的忙了

网友:
想知道刷完后性能上有那些提高呢?

网友:
按楼主的方法已经成功刷了,33版本,现在有个放电的问题,在电池编辑菜单中有Ic:2200mA 这个是设置充电电流,还有个Id:297mA,这个应该是放电电流吧,这里有点奇怪,我设置成1S电池的话,这里最大是1190ma,6S的电池,这里就只有198mA了,实际放电的时候,显示的最大电流也是这样,是不是有个问题?还是哪里还可以设置的?

网友P:
请求支援!
按楼主的方法已经成功刷了,33版本,现在有个放电的问题,在电池编辑菜单中有Ic:2200mA 这个是设置充电电流,还有个Id:297mA,这个应该是放电电流吧,这里有点奇怪,我设置成1S电池的话,这里最大是1190ma,6S的电池,这里就只有198mA了,实际放电的时候,显示的最大电流也是这样,是不是有个问题?还是哪里还可以设置的?

网友(2014-12-23):
引用 网友P:
请求支援!
按楼主的方法已经成功刷了,33版本,现在有个放电的问题,在电池编辑菜单中有Ic:2200mA 这个 ...

这样正常,因为B6的功率只有50W。是B6的硬件限制的。

网友:
放电功率就更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刷了后电压的平衡度提高了吧?
功率提高要改硬件的。我的B6已经改8A了,只需换掉2个二极管和电流取样电 ...

求教程。谢谢

网友:
BC6能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