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560一体控制板和USB CNC接口板+驱动器那种组合更好,更稳定??

楼主(2014-07-30):
TB6560一体控制板和USB CNC接口板+驱动器那种组合更好,更稳定??

网友:
我感觉还是分开吧,有什么毛病了好找

网友:
两种组合我都有,usbcnc的贵,不挑电脑,tb6560一体的接线的时候方便,省事,但必须要有并口的电脑。

网友A:
各种接口板我都用过,从三四十元的到八百多的,得出的结论是:只要隔离滤波控制的好,使用起来不会有什么区别的,你只要考虑好端口够不够用就行了。
但那种一体板我建议最好不要用,因为步进电机是属于大电流负载,同时好几个电机一起工作,峰值比较大,电源共用在一起,怎样处理都不好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种接口板我都用过,从三四十元的到八百多的,得出的结论是:只要隔离滤波控制的好,使用起来不会有什么区 ...

一般单独的驱动器也不用每个驱动器配个电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单独的驱动器也不用每个驱动器配个电源的吧?

每个驱动器会有单独的一套电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