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 飞行时间只有5分钟

楼主(2014-07-30):
s800 z-15n 挂12000mah 6s 30c 五分钟下来电压3.9
怎么我得飞行时间这么短。。看坛子里大家好像都是十来分钟得样子。
飞行时一半悬停一半航线得样子

网友A:
您好,飞行时间和电池的性能也有关系,您可以控制电池到3.7v左右下降。

网友B:
不想说什么,楼下喷,保持队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想说什么,楼下喷,保持队形。。。

请赐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飞行时间和电池的性能也有关系,您可以控制电池到3.7v左右下降。

那样下来估计也就7分钟的样子。

网友C:
你下来的太早了,落地后省3.7比较合适。如果低电压报警的话可以重新设置

网友D:
飞过13分钟40秒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下来的太早了,落地后省3.7比较合适。如果低电压报警的话可以重新设置

3.7下来估计也就是7分钟得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过13分钟40秒的飘过

你跟我一样得配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3.7下来估计也就是7分钟得样子。。

你试试吧,10分钟没什么问题。带负载的话3.55落地,落地后电压回升到3.7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跟我一样得配置吗?

两块6000的,我说的13分钟是勉强回来的,正常飞行是8分钟,不要超过10分钟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块6000的,我说的13分钟是勉强回来的,正常飞行是8分钟,不要超过10分钟都没问题的。

两块6000 比一块12000时间要久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吧,10分钟没什么问题。带负载的话3.55落地,落地后电压回升到3.7左右

那就是飞行中 21.3的总电压降落?

网友E:
引用 楼主:
3.7下来估计也就是7分钟得样子。。

你是不是:挂的载荷 太多咯。。。

起飞总重 你也没说??什么垃圾电池 你也没说??

***************************************
俺 这 用旧的 500直升机 配:狮子 4200mAH电池x2

悬停18分钟3.7V开始报警,人为拖延3分钟=21分钟落地

落地电压===>3.65V  +/- 0.01 V ==>  愉快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挂的载荷 太多咯。。。

起飞总重 你也没说??什么垃圾电池 你也没说? ...

估计是电池有点垃圾吧。要买什么牌子的电池吗?私信我一个吧。

网友F:
其实设置3.6V报警最好了,飞机降落后,无负载时电压会回升到3.7v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设置3.6V报警最好了,飞机降落后,无负载时电压会回升到3.7v以上的

你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就是这么做的?

是啊······

网友:
极限悬停1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飞行中 21.3的总电压降落?

20.5我都是降落后会回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