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 遙控器之RUD方向控制之改造

楼主(2014-07-30):
小白的遙控器方向桿操作於微量慢轉時操作不容易,打舵不是太多就是少,錄像在全景慢轉時會忽快忽慢忽停,要操作方向桿作穩定慢轉很難很難,
DIY改造把方向控制改成能夠多段速度定轉,改善取景質量,而且這樣改造完全不會影響原來方向桿的使用,供參考!

http://www.tudou.com/v/Tr10o2toXUo/&rpid=46035922&resourceId=46035922_04_05_99/v.swf

网友A:
不错 一直是诟病
求分享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一直是诟病
求分享方法

大約描述一下改造方法:
購買內容:
1. 封閉式二對五波段旋轉開關  *1
2. 旋鈕                   *1
3. 500K半可變電阻   *3(買四棵可切換四段)
4. Tackswitch         *2
總共不到$20.-

實施方式:
1.  將P2控之RUD方向桿VR三線併出(三條都要引出)
2.  大約改接線路如手稿照片所示!
註1:圖內波段開關的第一段沒接是怕誤按壓及可能因TackSwitch短路故障而造成的旋轉不停之防護解除
3.  再來就是焊切線及開孔固定等很煩的工作了
4.  開RC調參來調校每段的參數值(轉動速度,)
供參考!
註2:波段開關內還有一組一對五沒接線(目前沒用到),當初購買時是預留給順逆轉有可能數值會
        有差異所預留,但目前先預設一樣,等實際操作情形,再考慮是否分離正逆轉的參數值,
如果會因順逆轉不一致的話,就得再多買500KVR來分開調校阻值了!

网友:
太奢侈了。。。基本的手法练习还是要的。这样太无脑了

网友:
好创意,要顶!
麻烦把改造后增加的开关在遥控器上的安装实况发图(特别是Tackswitch)。
此外,用RC调参如何能够记录每一段的调整量不是很了解。
还请详细告知。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