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開三轴朋友请进

楼主(2014-07-30):
小弟初玩搞了个三軸,飞控板昰cries se  v2.5 由下载到刷了2.3版,折騰了个把月,觧不了鎖,折騰又折騰都不能解鎖,反而出禍事,原本插D3的方向舵杌,摆动机身会有左及右的轉动,現變成机身不动舵机則不仃小擺动,飞控板藍色Led灯隨着舵机的小擺动而閃灭,原本遙控器对各方面在图表上都有反應,現在全部仃下来,拔下舵机线又回復正常插上另外一個新舵机亦是一样,何觧,敬各大廆友觧究一下,究竟是源代碼错了抑或飛控板坏。多謝!

网友:
这个没谱..不知道你代码怎么设置怎么接线的

网友:
檢查一下供電.....

楼主:
解決了,把原來的數位舵机換成普通舵机,正常了,謝謝!

网友A:
数码舵机就是这样,一接电就颤,但三轴最好用数码金属齿的,颤不是大问题,不影响其它,我一直玩三轴,也有个问题始终不得要领,看老外网站上说,最好不要从飞控给舵机供电,因为舵机有时电流大,为使飞控供电电压下降,严重有可能低于最低值会重启,我觉得最好是另甩一路供电稳压到5V,单独给舵机供电,不从飞控上取电,以前我所有的都从飞控取电,包括OSD,结果飞行器一上天,图传这边接收的显示屏就黑屏了,后来把OSD5V一端单独供电,这个问题消失,因为三轴玩的人少,所以很少有人谈论这个,我个人觉得其它可以从飞控上直接取电,单独供电给舵机是最好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码舵机就是这样,一接电就颤,但三轴最好用数码金属齿的,颤不是大问题,不影响其它,我一直玩三轴,也有 ...

哇塞  终于明白了  那可以从电调上取电吗? 电调也是5V输出 刚好啊   今天听了你的解释 豁然开朗啊

网友(2014-08-29):
我现在用的UBEC,但越用越闹心,感觉还不如直接用带BEC的电调,因为UBEC不能并联,如果这个UBEC有供电问题,飞行器立马就死,而电调是DCDC供电可以并联,多个电调供电可以减少危险性,另外可以让尾电调直接在机臂电机一端给舵机供电,减少了走线,前提是你信号共地,老外就那么走的线,要不是现在手里是不带BEC的电调,我只定不选UBEC供电,好像UBEC还影响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