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WKH 我一切姿态或者GPS飞机就往上窜

楼主(2014-07-30):
给个联系电话我电话求

网友A:
您好,你可以拨打 4007 000 303 转技术支持,会帮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你可以拨打 4007 000 303 转技术支持,会帮您解决

网友B:
没准::和 俺的 问题 一样。。闹半天是:

因为‘气压修正’ 无法单独调(正)(反)。

你先 在 电梯里 试试:(拔掉 3根 马达线)

电梯在 5楼:一切就绪,你切 姿态模式:

大桨螺距 应该基本不变化,然后让电梯上10楼

大桨螺距 就应该 往‘负’的方向走。。
你自己看看去——你的 是不是 走更加“正”了?

网友:
电梯都能派上这个用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准::和 俺的 问题 一样。。闹半天是:

因为‘气压修正’ 无法单独调(正)(反)。

问题应该出在中立调参哪里,我设置成默认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应该出在中立调参哪里,我设置成默认的就好了

恩,,如果 电梯里 测试 没问题。。

那 就是 ‘中位’ 设置 不当。。。

网友:
是你螺距调整的不对,造成手动和姿态螺距差距大!不串才怪

楼主:
罗伊我弄个默认就好了

网友:
中位不写 当然要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