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推荐 请大家推荐几款电池

楼主(2014-07-30):
我的是s800 evo 请高手推荐个好点的 容量大的电池 谢谢

网友:
最近 在 抽空装 新的 500直升机。。。

用旧机实测 狮子4200mAH电池x2 可以悬停21分钟

18分钟——3.70V 开始报警,拖延3分钟==21分钟落地

落地电压 3.65V +/-0.01。

网友:
太重了吧

网友:
S800就踏踏实实买格式吧。。。没别的,就一个字:踏实。

网友:
,多轴双天或者topgun。
或者电池用thunder power或者hyperion。

网友:
都s800了
买双天富力吧,国产少数不虚标的

进口就海波龙

网友:
格式的还是要稳当些!

网友:
没错,还是格式吧,求个安心

网友:
格氏的TATTU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