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究竟能不能用600MM的浆?

楼主(2014-07-30):
   这是第2次砍到尾管,空中开花,损失程度我都不想说了,请问下大家到底550能不能用600MM的浆?

网友A:
反正我朋友就是用550改的600,应该要加长尾管,好像主轴也要加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朋友就是用550改的600,应该要加长尾管,好像主轴也要加长吧?

我用的就是600的尾管 550DFC和600的主轴是同款

网友B:
是不是横轴胶圈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横轴胶圈软了?

这个没注意?

网友:
哎。。安稳一点吧 还是

网友:
炸的挺惨烈的,LZ节哀

网友:
是不是DFC这个矮矬穷造成的?太矮不行啊。。。

网友:
减震胶换90度

网友:
就不要搞非主流嘛

网友:
损失惨重

网友:
要么就是胶圈软了,导致挥舞过大,要么就是桨叶太软,要么就是主轴太短!也就这几个原因吧!

网友:
照片中:大桨‘完好无损’呢 ??

估计 是你 动作 太生硬 。胶圈软。

网友:
似乎跟改矮有關,我也不懂為啥 600pro 沒砍,但 550 有砍尾管的風險
我日前把主中聯改低 10mm 就這樣了,幸好沒砍到,只是拍了一下
損了一枝原廠藍色尾管及傳軸

网友C:
X7才是王道~

网友:
太悲剧了!

网友:
看来还是不要冲动 乱改

网友: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你

网友D:
不懂。。。从未出想过此现象!!!

网友E:
几乎就是要换空机了

网友F:
550就用自身匹配的桨~干嘛非得去折腾600的桨~技术过硬才是最实在的~最后直接上个大鸡~比改来该去的好吧!

网友G:
可怜的·机啊

网友H:
看来还是尊重一下亚拓的设计师是比较好

网友I:
有显位环吗?是否松动?

网友J:
楼主整天炸大机,霸气侧漏啊

网友K:
最近也想折騰550用600mm!請教下LZ的配置?還有砍尾管的原因?

网友L:
我日你这是咋了 前段炸个 这又打到尾管了 提LZ心疼机机 LZ节哀

网友M:
主轴太短是最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