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ntronik jive120A+HK-4530-540KV 动力搭配 电调小改装 远离保护

楼主(2014-07-30):
不少人用jive120搭配4525出现保护,甚至死电调.使得不少喜欢这款电调的同学非常担心,最终放弃.我翻阅到的解决办法有降低油门曲线,放弃bec供电.但这降低性能换来可靠的做法治标不治本.

经过对k120的小改装,我搭配比4525功率还要大的6s 4530-540kv,验证此款电调是可以驱动此类大功率电机,给k120翻个供

.

.

第一,所需功率.
我们不难看到4525或者4530的电机数据,官网上都有,120a的电调,理论上输出功率持续应该在120a*12s电压,也就是4.2*12*120=6048.不过电压不可能持续4.2.所以我们拿3.8v这个最低电压计算是5472,五千多瓦已经可以让电机正常工作了.但是对于负载的情况.环境就稍显
复杂.我们拿4530能到一万瓦的功率算电流.3.8v时电流已经达到219a.好吧,我当然也有k200电调,这下放心了,电调给出的数据是我峰值最大的电流是160.我相信这一点有k200的同学可以给我作证,大多飞机下来看数据,最大也没有超过180.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怎么飞90级的飞机.功率最大也就是八千来瓦.重点来了,这还只是瞬间的.

第二,电调说明
jive120说明上说有良好的散热,持续电流可超出50%.也就是说到120加上120的50%.持续就能到160a,搭配前面的八千多瓦,我没有理由说这电调不能带4525或者4530.
这些都是理论上的东西,实际的使用肯定有很多其他因素.所以问题来了,保护确实存在.死电调也确实有过.到底怎么回事?

首先,电子调速是通过信号监测执行机构采用电器方式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拆开电调看见电路板上摆放很多整齐的小芯片,这些小芯片是不是mos管我不太清楚.但从外观上看,我确定他是一种半导体.

类似这样.电调工作时,就是这些小半导体在发出大量的热.这些热量散不散都走,就直接关系到了电调稳不稳定.类似计算机处理器(也是一种半导体,常说的CPU或者处理图像的GPU).如果不给处理器加装良好的散热系统,电脑会死机,平凡的保护重启.懂计算机的肯定知道这一点,所以如何给这些芯片加装散热片和风扇,就成了k120能否达到理论计算的重要因素.参考计算机DIY时自己涂导热硅脂。把k120金属板子拆下来(呵呵,将菜刀对准金属板和胶体之间,用菜刀根部的刀刃砍进去一点就能翘出来)。首先看到的是排列整齐的mos管。但同时你们会发现。kontronik这个厂,根本没有吧导热硅脂,也就是你们看到的白色的或者淡黄的黏糊糊的东西涂到每一个mos管上,然而涂这些硅脂的正确做法,应该是均匀且厚薄一致(以半透明的厚度为标准),覆盖mos管的全部表面。导热硅脂也叫做散热膏,他的作用是填补芯片和散热片的缝隙。别看薄薄的一层,如果没有这层硅脂,上面的散热片不起作用。把硅脂涂好后装回原位,加上啥萤火虫散热器(同样涂散热膏)面积太大,涂的时候真心累。

实践后证明,bec驱动9353和256.开70油门,转速两千,该怎么暴还怎么暴。没保护。

动手能力不强的,拆120金属板子的照片,在一百楼。手把手的教。

网友:
100楼手把手教,我还是先占个位吧!

网友:
技术贴呀。。。100楼!~

网友A:
直接搞个铝散热片加个风扇行吗?下点心思也可以做漂亮点。
不过,很支持楼主!

网友:
骚货一个啊

网友B:
散热脂过段时间会干,是不是还要定期拆了重新涂过啊

网友:
100楼能手把手,1000楼不是要嘴把嘴了?!

网友C:
120A要持续160A来跑,真不信

网友:
我去~~100楼~~

网友:
坐等100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搞个铝散热片加个风扇行吗?下点心思也可以做漂亮点。
不过,很支持楼主!

也可以吧原来的那个金属板子替换成你做的。那样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脂过段时间会干,是不是还要定期拆了重新涂过啊

干是肯定的,但是不用重新涂,计算机的散热片也没过段时间就要重装一次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A要持续160A来跑,真不信

持续160a跑我也不是很相信,因为计算的东西太理论了,其中电机发热,导线发热啥的都属于不计的范畴,类似高中电路,但是大于120a的持续是肯定的,其实说实话,任何700的飞机,也没有持续到160a的时候,都是特定的一些连续动作,持续钟摆都没有上过160a对吧。我只是证明他4530这样的电机是可以带,改天把视频录下,会放上来给你们看的。

网友D:
一个是logo,另一个是 JR?  愣是没看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是logo,另一个是 JR?  愣是没看出

杨格。rave90fso 自己加了双侧板,不然4530空间太小了。

网友E:
“也就是说到120加上120的50%.持续就能到160a”   这句话是LZ小学数学没过关还是我理解错了,120+120X50%=18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说到120加上120的50%.持续就能到160a”   这句话是LZ小学数学没过关还是我理解错了,120+120X50%=1 ...

就160都已经有人不相信了,你到180肯定更没人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说到120加上120的50%.持续就能到160a”   这句话是LZ小学数学没过关还是我理解错了,120+120X50%=1 ...

160的原因是现在有160a这规格的电调。没见过180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杨格。rave90fso 自己加了双侧板,不然4530空间太小了。

好吧,俺确实out了,只知道杨格 排气管

网友:
好机 好机

网友:
用3M双面胶貼上个好拿手的小东西,不用多费力就能把铝片扯出来了,不用等100岁

网友(2014-08-30):
2000转。。
楼主2200转以上,13度以上螺距试试。
还有,暴力飞700机,峰值电流可以可以到200a以上的。

网友:
楼主你这帖太及时了 我现在可以放心地用k80跑4025了 谢谢!

网友(2014-10-26):
什么时候有100楼啊

网友:
这就是不想教的节奏啊

网友F:
你还真让我学习了  话又说回来  我忘记给你发第三电机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还真让我学习了  话又说回来  我忘记给你发第三电机座了

不用啦,我吧x7的电机齿磨掉了一截,可以用原装的。
120搭载这些电机要改5度进角,当然,他也只有三个进角让你选。
现在感觉飞机能暴了,但是话说回来,杨格的横轴胶圈貌似容易挂掉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持续160a跑我也不是很相信,因为计算的东西太理论了,其中电机发热,导线发热啥的都属于不计的范畴,类似 ...

硅胶导电不?会不会造成电调内部短路。我就是担心这个,一直不敢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硅胶导电不?会不会造成电调内部短路。我就是担心这个,一直不敢动手。

硅胶不导电。这是计算机上用到的导热的材料。目的是让芯片上的温度能够传递到散热片。但是涂抹时有些技巧。面积要大,厚度要薄。你可以看看计算机diy处理器的那一环节,问问懂电脑的人,硅脂怎么用,怎么涂。这小小的一层硅脂,是散热过程里最重要的环节。所以我不懂现在很多电调散热片都没这东西。我只能判断为他们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硅胶导电不?会不会造成电调内部短路。我就是担心这个,一直不敢动手。

我都涂了用了飞了半年了。你怕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