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连接主轴电机,是否

楼主(2014-07-30):
数控系统连接主轴电机,是否需要通过继电器,然后再接变频器,再接主轴电机?如果是xz轴就是直接接电机驱动器然后接电机?

网友A:
那要看是车系统还是铣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是车系统还是铣系统。

车系统啊,我不明白。x,z 系统的插口中输出的应该是脉冲信号对吧。主轴spindle的插口中
输出的应该是什么信号呢,是否直接连接变频器还是需要继电器就像mach3的板子一垟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系统啊,我不明白。x,z 系统的插口中输出的应该是脉冲信号对吧。主轴spindle的插口中
输出的应该是什 ...

什么品牌的系统?查一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