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狗3+用usbav线怎么没有图像呢?我还需要设置什么吗?

楼主(2014-07-30):
求助:狗3+用usbav线怎么没有图像呢?我还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A:
不需要额外设置……没图像要么线有问题,要么机子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额外设置……没图像要么线有问题,要么机子出问题了……

机子新买的,线换了3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子新买的,线换了3根

线换了那肯定是机器接口问题了……呵呵!这个跟新买不新买的没关系!新的可能你一接上就把口子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换了那肯定是机器接口问题了……呵呵!这个跟新买不新买的没关系!新的可能你一接上就把口子烧了……
...

今天把狗返厂了……,但是怎么会烧掉呢?线是网上买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评价都很好的。

网友:
会不会正负接反了哦,我开始就是接反了!

网友B:
卖你的经销商都知道狗3这个USB口的问题,很多玩家也都知道,但是在论坛上就是没人敢说!说起这个我就觉得太肮脏了!正负极插错了直接烧!不过现在好修了,也便宜了。以前要返回厂家去才能修!还特别贵!还有飞越的狗3视频线线设计的特别**!MINIUSB口正反都能插进去!当时很多人因为这个烧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你的经销商都知道狗3这个USB口的问题,很多玩家也都知道,但是在论坛上就是没人敢说!说起这个我就觉得太 ...

经确认,手气问题,主板有缺陷,不仅usb没画面,录音也有爆音,店家同意换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卖你的经销商都知道狗3这个USB口的问题,很多玩家也都知道,但是在论坛上就是没人敢说!说起这个我就觉得太 ...

在哪里维修啊?我的也坏了,没有视频输出了。麻烦告知联系方式和维修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哪里维修啊?我的也坏了,没有视频输出了。麻烦告知联系方式和维修费用

某宝直接搜索GOPRO维修,以前是2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