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450PRO V2能用花牌2836KV3860吗?

楼主(2014-07-30):
富丽的
电机
座好像有点不匹配,只用两个螺丝行不行?
拧两个螺丝都拧不上,装好一个螺丝另外一个就对不上

网友A:
一般2颗螺丝够了,但要对角的2颗螺丝,相邻两颗不行

网友B:
有些电机四颗螺丝孔是菱形排列的,不是正方形的,对角两个孔距不一样,换两个试试。

网友C(2014-10-29):
老师,你好问一下富丽450转动齿和飞跃的通用吗(和那块通用)?我的富丽450前转动齿很容易扫齿不知道是转动齿咬合太浅,还是这个齿质量不行,上次飞就好着,第二次飞一推油门就扫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