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升降舵机应该装在左侧还是右侧?

楼主(2014-07-30):
左右都能装,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我装在左厕,这个没讲究,只要拉杆能直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装在左厕,这个没讲究,只要拉杆能直就行

“左厕”,哈哈哈,幸好“左厕”要是右厕的话,就是女厕了。

网友:
没硬性规定。。喜欢装哪就装哪

网友:
看左右配重吧

楼主:
1/3/5装左侧,2/4/6装右侧~

楼主:
同问,我也不知道,两侧各一架

网友B:
应该装右侧,因为考虑到平衡状态时,机身右倾,受力分析上,这样横向分力更小。

纯属个人胡扯,供讨论。

网友:
左撇子装右面,右撇子装左面!
修的时候不碍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装右侧,因为考虑到平衡状态时,机身右倾,受力分析上,这样横向分力更小。

纯属个人胡扯,供讨论。 ...

你的意思我懂!但是说反了,应该是左侧!你可以试试,左面配重,无风情况下能让飞机平着悬停,和左侧风悬停道理一样!

网友:
装前先算一卦不就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我懂!但是说反了,应该是左侧!你可以试试,左面配重,无风情况下能让飞机平着悬停,和左侧风悬 ...

倾斜的角度,和重心的关系不大的,从论坛上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可以推导出这点。

简单说就是为了尾桨为了抵销主旋翼的扭力,需要产生一个左向的推力。而这个推力在悬停状态下,必须有一个相反方向的分力,才能达致平衡。这个力从何而来?只能通过主旋翼的倾斜,向右产生一个推力产生,这就是这个倾斜角度的由来。

如果在左边增加重量,那么重心往左移。这会不会导致倾斜角度增加或者减少呢?我推导的结论是影响不大,因为这个反向扭转的力量可以通过循环螺距的变化来获得。或许重心的改变,会引起整个平衡状态的改变,从而导致尾桨推力产生变化,我个人认为这个应该变化不大,不是这个系统中的主要因素。因此,整个机体倾斜的角度,变化也不会太大。

当然了,一切皆是“我推导”,博大家一笑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我懂!但是说反了,应该是左侧!你可以试试,左面配重,无风情况下能让飞机平着悬停,和左侧风悬 ...

补充一点想法,左侧风和重心左移是不同的。

完整的理论我不懂,仅仅是对一个系统做受力分析,得出的结论而已。

网友B:
再补充的一点就是,那么这个重量加在左边和加在右边有何不同?

加在左边,重心就偏左,需要更多的循环螺距来产生一个扭力。而重心在右边时,需要“更少的循环螺距”来产生扭力。最理想的情况是,向上拉力的反向延长线刚好穿过重心,那么就可以0循环螺距悬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倾斜的角度,和重心的关系不大的,从论坛上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可以推导出这点。

简单说就是为了尾桨为 ...

看来楼主也很爱学习哦这么和你说吧,直升机分为左旋和右旋,顺时针旋转的就是左旋(手握拳,拇指朝上,另外四只手指代表旋翼方向,和哪只手对应就是什么旋转方向)!左旋直升机尾桨拉力向左,所以会给机体一个向左的力,但是如果尾桨高度在直升机重心点高度,这个力会大大减小,甚至抵消!问题是如果这样做,只有降低尾桨高度,这就危急飞行安全,(海豚。EC120  ,135, 小羚羊等这些涵道式尾桨除外)当然可以用增高起落架或者旋翼轴右倾斜或者尾桨斜置来解决!(美军就有斜置尾桨的机型,具体记不清了)如果使劲降低尾桨高度,甚至会出现左倾斜!但目前直升机还是用传统的布局,(共轴式除外),只是旋翼轴略带前倾角来抵消前飞时候的低头,所以正常无风情况下左旋直升机悬停状态为右倾斜带仰角,所以逆风和左侧风比较有利!当然,尾桨高度越高,往左的力越大,直升机右倾斜自然越严重,因为力臂越长,力矩越大!至于左面配重就是和左侧风一个原理,好比坐在船上,左面重就会左倾斜!当然实际飞行中起飞前对载重和中心是要经过计算的,一般都是平衡的!当然,航模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也是一时兴起,卖弄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补充的一点就是,那么这个重量加在左边和加在右边有何不同?

加在左边,重心就偏左,需要更多的循环螺 ...

补充一点!假如你有一台黑鹰像真直升机,你把起落架增高,然后尾桨装着下面而不是上面,其实只要拉力方向不变,也能飞,但是这时候你就会发现飞机倾斜会变成反的了,也许这样说最直观吧!本人经过专业飞行力学和空气动力学的学习重申,不是卖弄,只是交流!

楼主:
你的尾舵机偏向哪边,升降舵就装哪边,这样说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也很爱学习哦这么和你说吧,直升机分为左旋和右旋,顺时针旋转的就是左旋(手握拳,拇指 ...

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也很爱学习哦这么和你说吧,直升机分为左旋和右旋,顺时针旋转的就是左旋(手握拳,拇指 ...

纯属讨论 ,我知道你是专业的XXX,你就把我当一个力学爱好者好了。

我们抽象一下,把整个直机看作一个点,只讨论左旋的情况下。尾桨向右吹风,产生一个向左的推力,用来抵销主悬翼的扭力,当直升机无侧风悬停状态时,是否在受力分析上,发现这个点受到一个往左边方向的推力?这个是问题1

如果肯定了问题1,就是给出肯定的答案,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讨论。否则就没继续的必要了。

OK,问题2是,对于这个抽象为一个点的物体,它相对来说是静止的,是处于受力平衡状态,那么就必然有一个向右的分力,用于抵销这个向左的推力。那么这个力来自哪里,如何产生的?这个是问题2

问题2,想和你讨论一下。我的答案就是,左旋直机,无论真机模型都好,必须右倾,通过这个主轴向的拉力,和重力产生一个向右方的合力。用于抵销这个尾桨对整个直机产生的一个副作用,一个向左方的力。不知道你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属讨论 ,我知道你是专业的XXX,你就把我当一个力学爱好者好了。

我们抽象一下,把整个直 ...

我思考了一下,应该是问题1不成立,那么整个我的推导就被推翻了。

请 PILOT 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点!假如你有一台黑鹰像真直升机,你把起落架增高,然后尾桨装着下面而不是上面,其实只要拉力方向 ...

假设你说的是合理的,那么可以推导出,结构不变的情况下,重心越高,倾斜越小,这个可以做实验来证明的哦。。。

完全可以做一个模型,把尾桨降得很低,然后测量。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设你说的是合理的,那么可以推导出,结构不变的情况下,重心越高,倾斜越小,这个可以做实验来证明的哦 ...

没错,把尾桨降得足够低,倾斜就是反的!或者你可以找找看高置尾桨和低置尾桨的区别(旋翼旋转方向相同)!直九的旋翼轴就有右倾斜角,目的是为了着陆尽量避免右轮先着地,这主要是考虑到关车自转着陆防止侧翻!因为它是前三点,两个主轮先着地!10就不用了,后三点,尾轮先着地,和黑鹰一样的!当然,黑鹰是右旋(国内的航模好像都是左旋吧?不是很清楚),所以和咱们玩的航模(左旋)全是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纯属讨论 ,我知道你是专业的XXX,你就把我当一个力学爱好者好了。

我们抽象一下,把整个直 ...

嘿嘿  就你的问题一我给你做个试验哦!假如尾桨拉力不变!  你拿两根筷子,十字交叉,一个是机体纵轴(旋翼轴那个是立轴),一个是尾桨!你抓住代表尾桨的筷子上面往左用力,会发现纵轴会往左滚转,这就是高置尾桨!你抓住下面的往左用力,你会发现是相反的!当然,排除了旋翼的陀螺进动性,假如一根筷子做实验,只往左推动筷子尾巴,你会发现只有偏转,没有滚转力矩!还有,为什么尾桨要逆时针旋转,主要是用反扭矩来抵消飞机低头,这个和旋翼轴前倾一个作用!当然,还有垂尾和平尾的不对称性(一面平一面凸)!平尾也是为了抵消低头,垂尾是为了给尾桨减轻负担!

网友:
道理呢都懂,但是这个影响真心不大,不用纠结,就想楼上几位说的,装前来一卦,或者左撇子装左边非左撇子装右边也未尝不可。

楼主:
亚拓说明书都是装左边,有个别装右边,至于飞机右倾,真飞机的尾旋翼要高于主旋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尾舵机偏向哪边,升降舵就装哪边,这样说行了吧?~

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尾舵机偏向哪边,升降舵就装哪边,这样说行了吧?~

450pro尾舵机在机身,不是尾管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pro尾舵机在机身,不是尾管上

450 Pro的尾舵机是偏左的,450L的尾舵机更加偏左……&……

楼主:
引用 楼主:
450pro尾舵机在机身,不是尾管上

尾舵机座是偏左的,不是正中间,也不是偏右的~

网友:
此篇干货多,学习。

网友:
圆周率算到小数点后面第1000位,是单数就装左侧,如果是偶数,就装右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嘿嘿  就你的问题一我给你做个试验哦!假如尾桨拉力不变!  你拿两根筷子,十字交叉,一个是机体纵轴(旋 ...

你这个解释只是分析整个直升机系统内部的受力情况,整个机体围绕一个旋转中心的力矩平衡,这个我理解。

我的分析是整个直升机作为一个系统,从动力学的角度去考虑。悬停时左旋直升机尾桨向右部吹出空气,整个直升机必然受到一个向左的反作用力,那向右的分力是谁提供,才使直升机处于静止而不是加速状态,我的问题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解释只是分析整个直升机系统内部的受力情况,整个机体围绕一个旋转中心的力矩平衡,这个我理解。
...

向右的就是反扭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倾斜的角度,和重心的关系不大的,从论坛上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可以推导出这点。

简单说就是为了尾桨为 ...

你说的和我想的一样,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假如尾桨轴高度在主旋翼一个平面上,可能机身就不会倾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嘿嘿  就你的问题一我给你做个试验哦!假如尾桨拉力不变!  你拿两根筷子,十字交叉,一个是机体纵轴(旋 ...

非专业人员用非专业眼光基于非专业飞模型基础讨论: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直升机悬停时旋翼面向哪边倾斜不是固定的,一般是朝向尾桨推力方向
其次,当尾桨作用于机身时,无论高置尾桨,还是低置尾桨。
假设:如果倾斜是由于尾桨将飞机姿态推歪,那么主旋翼动力倾斜必然导致飞行姿态的变化无法保持悬停,所以得出结论,直机悬停主旋翼面倾角并不是由于被尾桨吹歪了
理论中直机悬停时,符合各向合力为0的情况下的受力分析(适用于非极端的高置尾桨和低置尾桨所带来的滚转力可以从循环螺距获得补偿而无需改变自身主旋翼面倾角,可以忽略的情况)
那么受力分析中,视作尾桨推力作用于直机重心,其实很多模型设计也都基于重心不远
那么作用于机身重心尾桨侧推有2个效果
1,抑制大桨反扭力
2,推着机子整体左飘(想象玻璃上抽冰猴,发力的时候冰猴会或多或少向侧面跑)
基于悬停时的机体受力分析,大桨升力、尾桨推力2,重力是互相平衡的(由于重力和尾桨推力有一个夹角,所以升力方向不可能完全和重力相反,会倾斜一点,而且真机主轴并不是绝对垂直于地面的,有一定倾角)
大桨反扭力被尾桨效果1所平衡
尾桨转动反扭力,被重力分量或大家升力分量平衡(由于模型中反扭力很小,基本可以忽略此效果)
故机子悬停桨面是斜的

所以,悬停时大桨旋翼面倾斜,并不是被动原因,而是主动去平衡尾桨推力,这和尾桨高低无关,只和尾桨推力方向有关
至于极端的尾桨高低位置,曾经有前辈在坛子里发过试验视频,帖子名字我记得不是很清,有兴趣可以搜索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非专业人员用非专业眼光基于非专业飞模型基础讨论: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直升机悬停时旋翼面向哪边倾斜不是 ...

那我就只能 嘿嘿了!北 京陆航学院专门有做过这个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专业人员用非专业眼光基于非专业飞模型基础讨论: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直升机悬停时旋翼面向哪边倾斜不是 ...

一直很奇怪你说的 Nox 是不是四大种族那个 Nox.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和我想的一样,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假如尾桨轴高度在主旋翼一个平面上,可能机身就不会倾斜了

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倾斜是一定会倾斜的,倾斜的角度,和重心的位置,尾桨的高低关系不大。

关系不大,而不是完全没关系的意思是,重心位置尾桨位置不同,需要不同的循环螺距来平衡,导致主旋翼的扭力大小不一样,尾桨需要产生的反扭力也不一样,造成向左的推力不一样,然后倾斜的角度也当然会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就只能 嘿嘿了!北 京陆航学院专门有做过这个实验!

期待更系统的解释
在我的知识层面中:
尾桨与重心的高度差只会给机体带来滚转力矩
而滚转力矩可被副翼循环螺距抵消而并不会改变大桨旋转面倾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也很爱学习哦这么和你说吧,直升机分为左旋和右旋,顺时针旋转的就是左旋(手握拳,拇指 ...

飞机和船不一样,直升机只要原地悬停,不管在哪里加配重,飞机都是平的(和没有加配重的时候一样)。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那我就只能 嘿嘿了!北 京陆航学院专门有做过这个实验!

如果能够正面回答,就不要搬权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能够正面回答,就不要搬权威

好吧,我请教一下我老师,实际测验一下尾桨高低和左右配重!毕业好久了,可能也有忘记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专业人员用非专业眼光基于非专业飞模型基础讨论: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直升机悬停时旋翼面向哪边倾斜不是 ...

看你的帖子我明白了,机身倾斜跟尾桨推力方向有关,和尾桨高置低置无关

网友:
其实 左右都无所谓,爱那边就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