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t8fg 14sg fx22

楼主(2014-07-30):
准备入个新控,一直用的t8fg,发现福特爸出了好几个新控。一点也不知道新控哪个好,再买个老控感觉不舒服。。。。。。。。fx22的优点是什么?手感怎样。适不适合飞直升机。。。14sg比t8fg强在哪?ps若飞直升机3d必须捏杆吗?日本手好还是美国手好3d
这方面很菜,请教大神们了

楼主:
接收机也不懂 FUTABA R 2008 SB  7008SB   6208有什么区别,价格差很多啊   6303的sbus输出是几通道 能否接悟空使用

网友:
14sg  口水中

网友A:
14和8我都在用,个人感觉飞电直用8比较合适,体积小重量轻,当然也便携一点。14的优点在于回传,飞多轴蛮不错的。可以回传电压,加个模块可以回传螺旋桨转速。缺点是相对8FG太重了,感觉没有8FG顺手。6203/6303是很实惠的接收机,SBUS可以支持10个通道。你飞WKM足够用。飞电直我用这个接收。(没有用过6303不清楚支持不支持双向传输)多轴还是用的7008,理由很简单,支持回传。。。BTW:关于WKM。。。个人建议楼主给Z15增稳用吧。。飞行就别用它了。。。DJI哪儿都好。。就是稳定性。。。呵呵。。。

网友:
貌似几乎没有人用FX22玩直机3D的。

网友:
14sg+7008

网友B:
有t8fg再入个14sg 刚好云台手+航拍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和8我都在用,个人感觉飞电直用8比较合适,体积小重量轻,当然也便携一点。14的优点在于回传,飞多轴蛮不 ...

wkm的imu升级金属版了,就是降落太快时晃动,吓死人~~~~~不知您用的什么飞控,零度的我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t8fg再入个14sg 刚好云台手+航拍手。

你是土豪吧.云台用个天9就ok.自己飞爽就行,云台手没爽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wkm的imu升级金属版了,就是降落太快时晃动,吓死人~~~~~不知您用的什么飞控,零度的我没用过.

我比较信任SUPERX。。。零度我也没用过。。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土豪吧.云台用个天9就ok.自己飞爽就行,云台手没爽头

你自己说你有一个t8fg...问14sg还是别的...那肯定是14啊。接收机通用,多好。frsky便宜又正 ·~

网友:
14sg吧,现在在用,以前玩直升机没感觉有什么差别,现在玩多轴发现通道还有点不过用。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之前一直用FF9,后来换14sg,然后换了FX22。

不过很快又换回14sg,理由很奇葩,估计几个人知道,试试用U低段手台靠近了发射,会关机

网友:
LZ飞直升机,那么FX22首先剔除,这个是飞大型固定翼的。。。。

8和 14肯定选14SG,为什么?不是因为回传功能,而是因为14SG可以通吃高中低档三种制式的接收机,从最便宜的2006GS(200出头)、2008sb(300出头)、6303sb(400出头)到最贵的7008sb通吃

你要选8fg,就只能用比较贵的fasst的接收机了,选择余地较小;

网友:
Fx22只能是捏杆,而且杆很长,手感很好,适合飞F3C或者云台操控,飞3D就很少用这个

网友:
14SG 目前直机和多轴都用它。

网友:
f22没用过,T8FG和14SG都有,14SG是刚入手的,飞多轴其他无差异,只是遥控距离比T8FG远很多,T8一般飞1600米左右,14SG飞2000米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