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准备购入伟力V323六轴,求建议

楼主(2014-07-30):
自打首航飞丢了华俊370之后,对伟力的印象无限好。
准备购入无头模式的6轴伟力V323,不知道负载能力是否远强过V262?
有玩过的朋友没,求建议。

网友A:
没玩过,这货貌似只是玩具把?不如弄个伟力V303

网友B:
华骏370,应该是我飞过的四轴中,最稳,最抗风,飞的最远,质量最好的廉价四轴了,没有之一。

网友C:
兄弟,我今天去郊区玩370,差点被风吹看不见了,当时我就想到如果是伟力弄不好超出百米就失控了。所以建议还是正儿八经配个四轴吧,也就九百左右,随时可以再花几百配个图传,失控几率小很多

网友D:
V262不错的,拆掉外圈有一定的载重

楼主:
华俊是目前我玩过的最垃圾,最不稳定,最不抗风载重能力最差的飞行器,好在遥控距离还不错。
已经飞丢了
远远不如262的稳定。
已经购入了6轴了,准备听3D大大的指点自己改APM,改FPV,换控,遥控距离轻松秒370.

网友C:
华骏和伟力262我都玩过,客观的说,华骏遥控距离是优势,但耐炸性不如262. 我的370撞了一次墙居然螺旋桨和轴承连接的地方裂了,当时262怎么炸都不坏。
抗风感觉两个差不多,稳定性嘛,370的操控要粗糙一些,另外没有油门比例显示,只能凭感觉。 材质方面还是伟力强,370的泡沫一掰就断,电池仓的塑料也很垃圾,伟力好歹还是硬塑料。
伟力353如果和262一个价格,能完败370, 262和370比的话,就看取舍了。 不过对于新手来说可能262更耐炸一些。

网友E(2014-10-29):
楼上的详细啊

网友F:
如果想要玩 FPV 的建议直接购买V666 fpv 到手就可以玩。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