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nin怎么接lightbridge?没有自带连接线啊

楼主(2014-07-30):
客服麻烦解答一下,是不是就接跟电源线就可以了?我原来的那根接在精灵里了,我是不是可以另外做根直接接ronin上的12v接口?另外再问下,我用的是gh4加olympus 12mm的镜头,按照说明书上说的第三步俯仰平衡校准,我把机器升到最上面,还是无法达到平衡,怎么办?难道真要用在机器上黏贴杠铃片?

网友:
这个问题高端啊,,,没有ronin的飘过

等待技术来回答。

网友A:
LZ 为何不直接打电话过去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为何不直接打电话过去问啊

电话多少?不是号称百年不通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话多少?不是号称百年不通的么?

论坛问的话可能发商家区会好一点啊

楼主:
都弄好了,我来发帖,现在研究中,单人操作还不能随心所欲

网友:
高大上的两样东西啊?看看效果哈

网友B:
Ronin底部的电源口有给Lightbridge供电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nin底部的电源口有给Lightbridge供电的接口

找了半天没找到,去网上买了根,好贵。。以后出去是不是安卓手机看回放,苹果手机调参数?真眼,刚刚卖了苹果5换了个Note2,现在又要把家里第一代PAD拿出来装蓝牙调参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了半天没找到,去网上买了根,好贵。。以后出去是不是安卓手机看回放,苹果手机调参数?真眼,刚刚卖了 ...

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链接谢谢,

找他们华南总代理的店铺,搜lightbri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