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可以否用电脑来做FPV的显示器?

楼主(2014-07-30):
哈哈 家里有一台闲置的19寸宽屏显示器。
想拿来做FPV显示器。
请问是否可行。。
会不会有蓝屏问题呢

网友A:
可以的,用支持AV信号的采集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用支持AV信号的采集卡就可以。

大神。。  会不会有蓝屏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会不会有蓝屏情况。

有此可能,因为中间多了一道AV采集卡

楼主:
好吧。。。谢谢大神回复

网友B:
不会蓝屏,但是你要买个视频采集卡,然后下个视频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蓝屏,但是你要买个视频采集卡,然后下个视频软件,就可以了

我的意思是 单独用显示屏 而不是电脑…… 怎么下软件呢……

网友C:
可以 有专门的av转vga的

网友:
直接弄个AV-VGA转换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有专门的av转vga的

恩 我也看到那个线了……比较关心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