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A2扭杆

楼主(2014-07-30):
瞎搞一个M1A2,全重大约在90KG,请问应该选择多粗的扭杆,有没有什么公式计算?
谢谢!

网友A:
90KG?这是坦克模型还是货场小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KG?这是坦克模型还是货场小推车?

1:8全钢,90KG都是保守估计了

网友:
看看扭杆细节

网友B:
首先要知道M1A2的摇臂静行程,除以你的比例

90KG除14个负重轮,单个负重轮摇臂静行程,支撑力等于90除14就行

扭杆支撑具体计算就极为复杂了,反正长度是定的,粗细估计只能试几个规格了

网友C:
同做M1的顶下,90kg应该是4mm左右,上下不同直径都买一些,按照实际长度测量扭力,不过看你图纸板材的厚度,全钢的话150kg打不住

网友D:
为啥楼主不搞1:6的比例?

网友:
同問下扭杆哪裡可以買

网友:
我的豹4预计也要80KG了,一个轮子1.75KG。现在换成尼龙的了,一下轻了10多KG

楼主:
不好意思,扭杆还不知道怎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知道M1A2的摇臂静行程,除以你的比例

90KG除14个负重轮,单个负重轮摇臂静行程,支撑力等于90除14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做M1的顶下,90kg应该是4mm左右,上下不同直径都买一些,按照实际长度测量扭力,不过看你图纸板材的厚度 ...

侧板,底板全部6mm A3钢板,加上负重轮都40几公斤了,伤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楼主不搞1:6的比例?

1:6太重了,床子行程也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侧板,底板全部6mm A3钢板,加上负重轮都40几公斤了,伤不起啊。。。

6mm太厚了吧,真车的换算成1:6的也才5mm而已,大比例现代坦克动力就吃紧了,过重会影响到机动性能,尽量轻量化,不用担心车子轻飘飘,大比例全金属的怎么做都不会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mm太厚了吧,真车的换算成1:6的也才5mm而已,大比例现代坦克动力就吃紧了,过重会影响到机动性能,尽量 ...

怕侧板变形才用的6mm,才刚刚在出图呢,最后再看。你的M1进展怎么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知道M1A2的摇臂静行程,除以你的比例

90KG除14个负重轮,单个负重轮摇臂静行程,支撑力等于90除14 ...

跟我想的一样,但这只能说明 单个扭杆的承重重量,即每个路轮要承受6.5KG的重量,就要选择 能够承受6.5KG重量的弹性扭杆 就不太好办了, 扭杆的粗细和长短都会影响 扭杆的弹力,慢慢摸索吧  车子的重量不能平均分配的话,第1和第7对路轮的扭杆要加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侧板变形才用的6mm,才刚刚在出图呢,最后再看。你的M1进展怎么样啦?

图纸YY状态, 我是先要全部设计完成再考虑要不要做的,经验表明没有完整设计是做不好大比例坦克的,而且周期都比较长,不经过设计的历练基本上都是烂尾的节奏啊。

网友C:
扭杆的弹力是个头疼的问题,按照车重来算下来,应该是摇臂在卸掉履带的松弛状态,运动到正常负重位置,这个角度的变形产生的弹力。我反正是做好换扭杆的心理准备了,一次完美的几率对我来说太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扭杆的弹力是个头疼的问题,按照车重来算下来,应该是摇臂在卸掉履带的松弛状态,运动到正常负重位置,这个 ...

多简单的事情被你说的只有那么复杂了

你之前的办法就是最简单的,定某一个粗细,上下都备一些就完了,因为扭杆长度是固定的。

妄图计算的同好请歇了吧,扭杆承重计算估计够写个本科论文了

一个个试才是最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简单的事情被你说的只有那么复杂了

你之前的办法就是最简单的,定某一个粗细,上下都备一些就完了, ...

我说的就是实际测量呀,问题是测量变形的角度要确定好才行呀,我要说明的问题是:如果是按照最大行程变形来测的话明显是不行了,其结果就是摇臂被压到底才能撑得起车子了。如果是测量摇臂松弛到正常负重所变化的角度的弹力,就涉及到起始位置的问题,说简单点,就是要撑起车子,扭杆需要变形多少角度,然后按照这个角度来测试,选出最合适的扭杆。

网友:
飞燕兄是专业人士!我等只能看看!什么都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就是实际测量呀,问题是测量变形的角度要确定好才行呀,我要说明的问题是:如果是按照最大行程变形 ...

你说的很对,把坦克吊起,悬挂完全卸载,到放下停稳,扭杆支撑力刚好是车重,这时候摇臂向上的距离叫静行程。
关键是你的方法太麻烦了,还量什么角度,直接上网查M1静行程,再查一个车底距离地面的高度就搞定你纠结的问题了。

举个例子,我是这样调黑豹底盘的,黑豹坦克静行程170MM,除以16大概是10.625mm,四舍五入到11mm,车底距离地面是560MM,除以16是35mm

这下简单了,找个35MM加11MM,46MM厚的盒子支起底盘(要上全车状态的配重和重心),上扭杆,在扭杆自然卸载的情况下固定,把盒子拆了,量一下车底距地高是不是35MM,大于35MM扭杆粗了,小于35MM就是细了

红的35mm左右,白的胶版11MM   放上底盘,上扭杆 把胶版撤了,车体在35MM左右就对了呗

要按你的办法,麻烦。

M1只知道动行程是381MM,相当惊人了。M1悬挂系统本质是M60A3进化来的,连接摇臂固定端和实心扭杆的空心部件也承重变形,实际上是空心扭簧+实心扭杆的双扭杆系统,要还原可复杂,飞燕兄加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很对,把坦克吊起,悬挂完全卸载,到放下停稳,扭杆支撑力刚好是车重,这时候摇臂向上的距离叫静行 ...

额,大比例做法跟小比例改装区别很大呢,大比例扭杆是要做可调的花键之类的,还有跟摇臂连接的机构,而且车体要做好才能装上车测试,所以要在做之前验证好,否则返工的代价是相当大的。而且现在做图都有3D软件,可以进行装配、联动、模拟,量个角度和高度什么的还是很方便的,一些结构和参数可以3D结合实际测试来相互验证,可以减小很多设计上的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很对,把坦克吊起,悬挂完全卸载,到放下停稳,扭杆支撑力刚好是车重,这时候摇臂向上的距离叫静行 ...

M1的扭杆机构我也琢磨了很久,本着简洁可靠实用的原则来构思,外部结构尽可能还原,至于双重扭杆系统就不去弄了,一方面这里的考证资料比较少,更重要的还是可靠性的问题,实车是用铝管,作用是防止内部管线与扭杆摩擦导致损坏,而且薄薄的铝管能提供的扭力实在有限,一旦金属疲劳破损维护就很麻烦了,就设计可靠性的问题上我对双重扭杆结构保留意见。

楼主:
都是高手,这个帖子发得很有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额,大比例做法跟小比例改装区别很大呢,大比例扭杆是要做可调的花键之类的,还有跟摇臂连接的机构,而且 ...

是嘛,同样的,要算的话应该也是这个方向,查到M1车底距地高,再查个静行程,知道摇臂长度负重轮直径的情况下,就很简单可以算出你想知道的扭杆扭动角度,还可以算出扭杆承载的起始点,不就完全解决你的问题了么? 这个跟大小比例无关,实车扭杆都可以这样调
M1那个连接摇臂转动端和实心扭杆的空心扭簧应该不是铝的吧?铝管能耐得住哦?铝管说的是保护实心扭杆那块吧?我瞎猜的哈,求解答

红箭头指的支撑,高度等于车底距地面高加悬挂静行程,说的是这个计算方向,你想知道的数据,摇臂从扭杆卸载到车停地上的角度,扭杆开始受力的起始点什么的,都有了。

网友E:
朋友们,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扭簧的设计参数,尽管大家都愿意实践获得真理,但我还是提醒一下:先看一遍,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货。

网友:
我在设计1:8 的勒克莱尔,但是人家不是扭簧,所以没更多的研究。

网友:
这重量 大杀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嘛,同样的,要算的话应该也是这个方向,查到M1车底距地高,再查个静行程,知道摇臂长度负重轮直径的情 ...

恩,差不多,条条大路通罗马,我是从摇臂的限位器位置,按照最大行程量来定起始位置的,看手上的资源,怎么方便怎么做。上面扭杆的的说法我理解有误,我以为是说外面保护套管也跟着扭转所以觉得不可思议哈。扭簧和扭杆配合确实值得考虑,扭杆力随形变增加很快,稍细的扭杆配合扭簧应该能获得更好的舒适性,而且细扭杆弹性变形范围也比粗扭杆的大,这也是M1摇臂行程很大的原因之一吧。只是这方面的参考资料太少,不知道结构是什么样的,现在想想我也要考虑下双重扭杆结构,虽然这样匹配难度增加了,但为了性能和仿真,还是值得尝试的。通过交流可以让我们考虑得更加完善,这也是论坛的意义所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朋友们,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扭簧的设计参数,尽管大家都愿意实践获得真理,但我还是提醒一下:先看一遍,你 ...

这个可以有,用处确实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差不多,条条大路通罗马,我是从摇臂的限位器位置,按照最大行程量来定起始位置的,看手上的资源,怎 ...

起始位置那样也可以求出。那你还是需要知道车停稳的点,知道总行程不够,车趴了还是高了还得知道个动静行程。
第一负重轮跟豹2一样,看来米帝在MBT 70钓鱼项目里偷学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始位置那样也可以求出。那你还是需要知道车停稳的点,知道总行程不够,车趴了还是高了还得知道个动静行 ...

这简单,知道底盘离地高度就行了,装配图里设置好距离摇臂就是稳定点的位置了。倒是新问题来了,扭杆和弹簧弹力分配权重的问题,这个只能做出来测试才知道怎么样才是最佳配比了。

网友:
学加工的   这个属于有限元分析了   大神已经建模好了  可以直接输入材料重量进行有限元分析计算呗..
这个扭力计算非常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