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手龙90油路怎么接管?

楼主(2014-07-30):
这个副油箱和主油箱的关系是怎么走油路啊说明书也不写.........

楼主:
表闹油箱油管不会接。。。。。主油箱3个洞。副油箱一个洞怎么接啊

楼主:
额摸索着来吧,我是新新手。。。。。

网友A:
不是吧,楼主。玩这机的还不会接油管???N多年前,但凡有这机的主,都是老前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楼主。玩这机的还不会接油管???N多年前,但凡有这机的主,都是老前辈啊!

新手没玩过不耻下问给个图吧

网友:
期待试飞视频的暴力声音

网友:
主副邮箱红色部分接发动机,绿接排气管的回压口。具体接法要看你发动机是什么,OS,还是YS,是否带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没玩过不耻下问给个图吧

副油箱有一个洞,主油箱有3个洞??
不对。我家的HIROBO的主副油箱都是两个洞啊。其中主油箱的2个洞:1个排气管回压,1个出油。
副油箱的2个洞:1个进油,1个出油。
你的副油箱只有1个孔的话,副油箱里没有气压平衡,怎么能加油或抽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油箱有一个洞,主油箱有3个洞??
不对。我家的HIROBO的主副油箱都是两个洞啊。其中主油箱的2个洞:1 ...

打错了主油箱3个洞副油箱2个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错了主油箱3个洞副油箱2个洞。。。。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你最好还是找本安装说明书补习一下,如果找不到雷虎的说明书,也可以找本天子90的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你最好还是找本安装说明书补习一下,如果找不到雷虎的说明书,也可以找本天子90的参考 ...

谢谢啦

网友A:
如果实在找不出主油箱的那根看似多余的管道的使用方法的话,建议你直接用油管把它堵上。

网友:
经典的鸡鸡,,,,我现在玩翼手龙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实在找不出主油箱的那根看似多余的管道的使用方法的话,建议你直接用油管把它堵上。

雷虎跟你喜路宝的不一样,那个是有用的,就看他会不会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虎跟你喜路宝的不一样,那个是有用的,就看他会不会用了。

一看你的注册时间,哇塞,前辈啊!!!!

网友C:
to jy03048000~

传张图给您看看

基本上是主油箱有个洞会接排气管  另一个出油嘴接到副油箱
副油箱的另一个洞在接发动机

若是发动机有帮浦 就不用再接副油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 jy03048000~

传张图给您看看

卡爷油箱最下面还有一个洞是放油的么?堵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 jy03048000~

传张图给您看看

主油箱下面的洞怎么处理堵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