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配的电子件,不懂怎么接,请大侠指点!

楼主(2014-07-30):
飞机配的电子件,这是什么产品,功能是什么,不懂怎么接,请大侠指点!.

没有说明书,没有接线图,不知是用 哪里的,
如下图:

随机配的还有一条灯,5V电可以亮七彩

网友:
我去,你总要说说你是啥灰机啊,

网友:
LED灯控制器??还是混控器????

网友:
应该是灯的控制 不像V尾  你自己测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感觉像夜航灯的降压模块和控制模块

网友B:
应该是混控器。输出有两个S嘛。彩灯输出不需要S了。

网友:
把插头插在接收机油门上,后面的排针上接俩舵机,瞬间你就明白它到底是做什么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夜航灯的降压模块和控制模块

接收机取电5V,输出来还是5V,好像是没有降压

是控制模块的话,那个灯只有正负两条线,没有S

用电压表测了下,上面一排三个针,两个之前都有电压5V的,上面一排和下面一排是没有电压的,要接的话,也应该是接3个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混控器。输出有两个S嘛。彩灯输出不需要S了。

混控好像是有两条线接入舵机的,可这个只有一条 ,,,

网友:
我也觉得像混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控好像是有两条线接入舵机的,可这个只有一条 ,,,

你看见的线是输入。输出是6针插座。不过我也是猜的,,,这个也太广泛了

网友:
灯和这个电路,,,,没任何关系。

网友:
有点像起落架慢放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