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一般炸机有什么损失?

楼主(2014-07-30):
航模相对于其他爱好来说,最大的特殊性在于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炸机了,每次炸机之后都有可能出现伤人、受伤、构件损坏甚至提控回家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悲壮场景
作为准备入坑的新人,我想请教一下除了伤人、提控回家外,一般炸机都会有哪些损失?断个臂?坏俩桨?飞控板废了?GPS废了?电池炸了?
最常损坏的构件是哪些?
我想有个心理准备和经济准备…如果要是飞控或电机经常坏的话,那真的吃不消

网友A:
飞控不太会经常坏,接线认真,不会错就不太有问题。一般炸鸡也就断桨、电机轴坏了、断机臂之类的。

网友B:
一般除了控,其他都可能坏了,或者不见了。
脾气大的,可能会恼怒下把控也砸了。

网友C:
炸机没像你说的那样可怕,只要飞前遵守规矩,也不会伤到人,对新手和大部分人来说,也就是炸了修,修了飞,飞了炸,然后不停的买零件而已。

网友D:
楼主必须心理准备,炸机有时损失很大,朋友的四轴炸机,3508电机全部报废800多元,DJI NAZA V2飞控报废2000多元,4S电池报废300多元,飞越650机架、碳纤桨等也炸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机没像你说的那样可怕,只要飞前遵守规矩,也不会伤到人,对新手和大部分人来说,也就是炸了修,修了飞, ...

坏哪里很关键啊…要是坏了控或者电机那损失真是……从头再来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必须心理准备,炸机有时损失很大,朋友的四轴炸机,3508电机全部报废800多元,DJI NAZA V2飞控报废2000 ...

这是摔下来被卡车碾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不太会经常坏,接线认真,不会错就不太有问题。一般炸鸡也就断桨、电机轴坏了、断机臂之类的。

断臂,断浆还可以接受……电机轴坏了是怎么回事?那么粗那么短一根金属都能坏?那是不是电机就报废了?

网友:
192.168.1.1撒的撒的撒的撒

网友:
飞控一般小炸不会坏,如果从百米高空掉下来就危险了。。 其他情况下心烦气躁浆断臂比较常见 或者烧电调。马达也会坏。会换轴就省不少钱
。另外就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坏哪里很关键啊…要是坏了控或者电机那损失真是……从头再来的节奏…

控在你手里怎么会坏?电机和接收机在机身的肚子里,也不会坏啊。不过炸过后全部拆开,换好配件重装是完全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在你手里怎么会坏?电机和接收机在机身的肚子里,也不会坏啊。不过炸过后全部拆开,换好配件重装是完全 ...

额,我的意思是飞控板,不是遥控器

网友E:
炸后 机子的状态就很难回到炸之前  这才是最苦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炸后 机子的状态就很难回到炸之前  这才是最苦恼的

怎么说???是电机问题吗?

网友:
不单是电机 是综合性能

网友:
我低空飞行看到有车来了就停下来。。。。。
然后。。。。。
整架 飞机就被碾成渣渣了。。。。。
留下一个控

网友:
我覺得最大損失是信心,炸了後再飛就沒第一次那麼放膽。我試過一次落水後,現在也很怕。

网友:
电机浆,机臂是最常见损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坏哪里很关键啊…要是坏了控或者电机那损失真是……从头再来的节奏…

朋友的四轴飞行高度20多米,开着GPS,飞控失灵,撞到楼的墙上,又摔下来,电机外壳严重变形,飞控有碳板保护着都断成两瓣,4S电池都弯了,碳板裂了,碳管断了几根,两千克多重的四轴掉下来劲是很大的。建议先做个小四轴玩玩,重量轻,炸机损失也不大,设备也不要用贵的 ,以后再上好设备。另外,多练模拟器,到开阔地没人的地方飞,大风天气不要飞。四轴是个坑,花钱无止境,简单玩玩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的四轴飞行高度20多米,开着GPS,飞控失灵,撞到楼的墙上,又摔下来,电机外壳严重变形,飞控有碳板 ...

这两天一直在看小四轴的资料,轴距10~12cm左右的……但是我发现小无刷电机好坑随便一个都要上百或一百多…怎么会比一般的大电机还贵那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两天一直在看小四轴的资料,轴距10~12cm左右的……但是我发现小无刷电机好坑随便一个都要上百 ...

机架和电机不要用太小的,以下仅供参考。
方案1
机架:成品X240四轴玻纤机架 轴距240MM
飞控:KK 玉兔 MMC MWC等
电机:A1510,KV2200至2400
螺旋桨:5030或者5045(两叶三叶桨都可以)
电调:好盈10A
电池:2S 1300mah
方案2
    起飞重量750克至850
自制450碳纤机架(10*10mm 3K碳纤管,10*10mm普通碳纤管容易裂也不耐炸、1.5mm玻纤板或者碳纤板)(重量150克),也可以自制木头机架
飞控:Naza-MLite
    电机:XXD2208 KV980 要想振动小可以用 飓风2208 kv1100电机    螺旋桨:904590471047
    电调:好盈10A
电池:3S 2200mah如想留空时间长也可以用3S 5200mah
如果用450成品机架,起飞重量增加,电机改为:朗宇2212 KV980  电调:好盈20A等电调其他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架和电机不要用太小的,以下仅供参考。方案1机架:成品X240四轴玻纤机架 轴距240MM飞控:KK 玉兔 MMC M ...

感觉太大了~平时工作原因,真心没多少时间去外面飞,而且,我也更倾向于自动飞行,例如自动飞到某房间
轴距13CM不能再多了,我想用APM 2.6 的飞控,现在担心的是不知道全套的APM能否载得动

网友:
其实很多时候谁也搞不清炸过的东西到底坏了没,明显坏的就扔了,不明显的就成了日后再炸的隐患

网友:
这种事要看人品的,有可能上百米直掉一点事没有,有可能十几米摔的乱七八糟。

网友:
那要看你怎么炸了,炸的轻的啥事没有,连桨都不坏,炸到最高境界就是直接飞丢

网友:
就是浆断呗
没啥别的

网友F:
你要13CM的四轴你还想上APM,你还是多潜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13CM的四轴你还想上APM,你还是多潜水吧!

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除了控,其他都可能坏了,或者不见了。
脾气大的,可能会恼怒下把控也砸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觉太大了~平时工作原因,真心没多少时间去外面飞,而且,我也更倾向于自动飞行,例如自动飞到某房间
...

APM是比较折腾时间和精力的,既然飞的时间都不够,那就不要选择APM了,折腾APM所用的时间比飞的时间要多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APM是比较折腾时间和精力的,既然飞的时间都不够,那就不要选择APM了,折腾APM所用的时间比飞的时间要多 ...

Dji太贵了

网友G:
DJI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G:
DJI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还有啥省心又不是太贵的吗?

网友:
炸机损失—呵呵,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