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650动力配置,

楼主(2014-07-30):
最好续航时间可以长一点,谢了

网友A:
3508 30a 5000mha

网友B:
4108s 6s5000或者10000的电池 桨大小看你的载重

网友C:
3508 30a 6s5000mha,15寸桨,能飞30分钟

网友D:
4110 340kv dji1555桨 6S1000电池

网友:
要看你预计最终全套设备总重量多少和想多少续航时间 顺便看看手里有什么在用的设备 比如充电器 电池一类 没买的话去看参数粗略计算一下2-2.5kg 推荐3508 700kv 3-4s
2.5-3 3508 380kv 6s
3-3.5 4110 400kv 6s
再重就换机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