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PK★ 乐天VS 蜘蛛V2 !

楼主(2014-07-30):
    为什么说是接着折腾?因为好久之前说要测测新蜘蛛到底怎么样,还发了个调查帖问大家希望怎么测,原帖地址: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1353&extra=结果闹眼子了。。。因为最终拿到的是老的蜘蛛,而不是新的蜘蛛V2,个中细节就不罗嗦了,大家看原帖就知道了。。。不过再次感谢热心的玩家@冬日之雪,(PS:建议论坛增加@功能)总之几经周折在前几天也总算是拿到新的蜘蛛V2了,今天空出时间开始简单测试了一下,发现!!!!!!!居然。。。。。。

好吧,,具体情况怎么样待我把数据整理出来继续在这个帖子里更新,因为数据略多。。包括硬件配置、响应对比、兼容性对比、温度对比等,这次绝不闹眼子!

继续更新。。【兼容性测试见2楼,已出恒力4225,剧透一下,蜘蛛跪了。。】
昨天上传了蜘蛛V2驱动恒力4225的视频,乐天驱动恒力4225的视频正在上传了,下午就能出来!
视频上传的这段时间,我们来看点别的先吧!

一、硬件配置

      MOS管

不多说,直接剖开,看看都用的啥

第一张的乐天的MOS排列,第二张是蜘蛛V2的,可以清楚的看到MOS型号, 有的折腾了 ,上网查查看两款MOS的参数,整理了一下,请看下面的表格。。。真是不比不知道。。

内阻方面乐天2.0毫欧VS蜘蛛3.1毫欧,电阻越低耐流能力越强,发热更低,当然,价格也摆在那里,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再往后面看,电压30V,标称的都是6S,就是25V左右,这个没有问题,再后面
蜘蛛的8318MOS管耐电流50A,嗯,,还算正常,下面的乐天4934MOS耐流147A是怎么回事??!是我打开方式不对吗?!其实不是,MOS的耐流能力还要考虑到温度的因素,MOS在工作时会发热,147A的电流它能扛住没问题,但是随之产生的热量是MOS本身刚不住,高温会分分钟让它歇菜,所以这个147A瞬时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持续,除非,,你有超强的散热措施让它保持在工作温度..

驱动

左边是乐天,右边是蜘蛛,驱动方面乐天使用的驱动IC是5016,右边的蜘蛛使用的是分立元件搭建的驱动电流,三极管组建起来的,有啥区别呢 ?  我想,,大概就是单独显卡和集成显卡的区别吧,,不多评论,大家自己感受~

二、温度对比
前面说到,蜘蛛V2的MOS内阻要高于乐天,到了温度测试环节,理论上发热应该更加严重,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们来看测试数据
测试条件:选择了一款双天的电机,5015,KV700,因为电流比较大,65%油门,16A电流,5分钟测试就可以看出区别
测试结果如下:

30秒取一次温度数据,最终形成了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我们前面的推断是正确的,更低内阻的MOS在发热上面明显要低一些,平均有6℃左右的差距,在相同情况下蜘蛛的发热会更加严重,不过这个要看大家怎么看了,如果你觉得只要它不烧掉,到多少度都没所谓的话,当然可以不管这个~理想状态当然是这样,但实际情况是高温对于电子元件的使用寿命和稳定性有很大影响,所以实际使用过程中,用蜘蛛的同学要注意散热环境了。。。

三、响应速度对比
这个..这个其实也已经测了,结果怎么样保留点悬念先,因为整视频传视频还没搞完。。。敬请期待~PS:因为担心堵转烧掉,使用的是朗宇的2212小电机来对比响应,仅具参考意义~

分析:
视频中可以看到,通过微调油门,乐天与蜘蛛几乎同时启动,但转速蜘蛛感觉略高于乐天,将微调降低到某一个点,蜘蛛已经停转,乐天还在缓慢转动,初步推测乐天的线性要强于蜘蛛,有不同意见欢迎讨论;

响应速度方面,新版的蜘蛛似乎故意放慢了速度,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兼容做的一些妥协,视频中看的出,将油门从0瞬间推至100%,左侧的乐天立刻加速到全速,右边的蜘蛛似乎愣了个一秒半秒,然后才到全速,观察机臂也看的出,左边的机臂由于拉力先上扬起来,右边则延迟0.5-1秒才上扬起来,转速起来之后***拨杆两者区别不大,但鉴于初启动时乐天的迅速响应,判定乐天更胜一筹,有不同意见欢迎讨论!

下集预告~

四、兼容性测试继续~

电机:朗宇4108

楼主:
昨天卖了个小关子,,(其实不是故意的,整理这些真心需要时间吖),好了,,不多说,上图先!

电机:恒力4225 KV390   桨:1238   电调:蜘蛛V2(注意看图,V2字样验明正身),电池:6S,,(忘记拍了,视频里看的到..)
视频终于上传完了,,不多说,先看视频!
蜘蛛V2-40A 与 恒力4225KV390 ,看官们看过来了啊!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借点钱捧个钱场啊!let's go!

大家怎么看。。可以在下面讨论,,求不喷,,表打起来了~

二楼继续更新视频,乐天40A与恒力4225 kv390   (条件完全一样)

网友A:
做工中规中矩,比较规范。

网友B:
顶一下,期待结果

网友C:
期待更新,楼主你要给力

楼主:
负分,滚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更新,楼主你要给力

还原产品本质,是骡子是马,出来走两步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中规中矩,比较规范。

嗯,外观都还不错,后面直接上数据

网友D:
火钳刘明 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E:
留名占座看演出

网友F:
期待楼主的数据公布,我的好盈X系列电调也到手了,但因为前段时间出外地,所以没装,这两天装机也会对比测试下。

网友:
期待对比结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期待结果

第一发已出!看官们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钳刘明 111111111111111111111

能火?要出名?

网友:
视频看来,貌似不行?

网友G:
没看懂,之前没敢用蜘蛛,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懂,之前没敢用蜘蛛,求指点

没听到声声吗?稍微快一点推油门,就卡住了,,不过没敢停住让它一直卡,怕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楼主的数据公布,我的好盈X系列电调也到手了,但因为前段时间出外地,所以没装,这两天装机也会对比测 ...

嗯,我明天传X与4225的视频,蜘蛛v2配这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留名占座看演出

才开始一半,,明天传对比的另一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听到声声吗?稍微快一点推油门,就卡住了,,不过没敢停住让它一直卡,怕烧了。。

谢谢指点,用手机看的,这么好的评测必须给你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指点,用手机看的,这么好的评测必须给你顶

一切才刚刚开始!后面的更精彩

网友H:
貌似堵转了,留个痕迹,明天观摩.

网友F:
顶贴,楼主手里有4110电机部,KV400的,有的话也做个测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贴,楼主手里有4110电机部,KV400的,有的话也做个测试呗

朗宇的4110啊,貌似有喔,但是KV不知道是不是400的,话说这电机印象中好像有人测过了呢
我找时间也测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朗宇的4110啊,貌似有喔,但是KV不知道是不是400的,话说这电机印象中好像有人测过了呢
我找时间也测测 ...

好的,幸苦下哈,我测了一个,问题是没,但是烧了个电机,我全油门当时想测电调的温度的,谁知电机烧了,电调没事。主要你测试专业些,我测试乱搞一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幸苦下哈,我测了一个,问题是没,但是烧了个电机,我全油门当时想测电调的温度的,谁知电机烧了, ...

喔喔,温度我也测了的,一会儿上传我测的温度数据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更新,楼主你要给力

剖开了各种对比,你们怎么看。。请随意吐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貌似堵转了,留个痕迹,明天观摩.

4225基本处于不可用状态,进角从15到22到30都试过了,稍微快点推就“叽”的一声卡住,然后赶紧收油,怕烧掉了!

网友I:
楼主帖子有文有图有视频有数据,工科男吧?
这帖子对蜘蛛是高级黑啊。。。。。。

坐等电调大战!给好盈一个建议:玩家要的是实惠,就算好盈电调性能再好,价格也很重要啊,希望好盈的乐天电调不要在定价上让我们失望。

网友C:
楼主我严重支持你的辛苦成果,很给力,看来蜘蛛V2还是堵啊,我想问中特威的测试人员是否像楼主这样测试过,居然宣称解决了堵转问题,哈哈
楼主我有2个问题想问:
1.楼主能否加入铂金30A的对比?
2.楼主视频是用什么软件编辑的?字幕背景音效啥的,,,不想用会声会影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帖子有文有图有视频有数据,工科男吧?
这帖子对蜘蛛是高级黑啊。。。。。。

1,做测试的目的是剥开那些华丽辞藻做成的外衣,还原产品的本质,不粉不黑,有一说一  (PS:工科男,中~)
2,看好盈新闻的介绍,X-Rotor是个普及版本,价格上应该不会离谱,相信是亲民路线,对比蜘蛛的价格,再对比这硬件配置上的差距,我猜40A不超过65rm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严重支持你的辛苦成果,很给力,看来蜘蛛V2还是堵啊,我想问中特威的测试人员是否像楼主这样测试过, ...

1,同好奇ZTW内部有没有做这样的测试?
2,铂金电调貌似没有多少争议~不像蜘蛛,,好吧~后面也和铂金对比一下,看看自家斗斗结果怎么样,不过我飞过的感觉是X-Rotor响应不输铂金
3,终于有个识货的了  哈哈哈哈,背景音乐是Dreamtale的Tears,电吉他幻彩前奏,碉堡!喔对了,视频编辑用的premiere,由于时间紧,其实编的比较粗糙,见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同好奇ZTW内部有没有做这样的测试?
2,铂金电调貌似没有多少争议~不像蜘蛛,,好吧~后面也和铂金对 ...

多谢,我就想找个简单点的视频编辑软件,不用太费电脑,希望楼主尽快加入铂金对比哦!!

网友F:
每日一顶,持续关注楼主的更新。看来用料方便中特威不及好盈啊,可能只关注走低价路线吧。楼主,请教下,多轴上,一般应用,电机的悬停电流基本在6A左右,对电调的影响大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我就想找个简单点的视频编辑软件,不用太费电脑,希望楼主尽快加入铂金对比哦!!

额,不用太费电脑?意思是对配置不用要求太高吧,premiere感觉对配置还有点要求呢,不然导出视频的时候很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不用太费电脑?意思是对配置不用要求太高吧,premiere感觉对配置还有点要求呢,不然导出视频的时候很 ...

我试试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日一顶,持续关注楼主的更新。看来用料方便中特威不及好盈啊,可能只关注走低价路线吧。楼主,请教下,多 ...

嗯,用料这种东西,一拆开就知道了,6A的话应该还好,毕竟电流小,不过飞之前在地面上多试试是必须的

网友F:
楼主最近有更新吗?

网友J:
哪买的。。。即将上市的。。。
乐天10a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最近有更新吗?

忙呀,,,,马上有响应的对比,,逐步来,,你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哪买的。。。即将上市的。。。
乐天10a多少钱?

申请内测丫  论坛好多人都有~多少钱暂时不知道,不过马上上市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最近有更新吗?

响应对比已更新~好像没啥可测的了,后面接着兼容?

网友:
我的飞机刚装好,明天试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申请内测丫  论坛好多人都有~多少钱暂时不知道,不过马上上市了就知道了

申请已经过了吧。。。

网友K:
我测试过朗宇X4108 和蜘蛛20A   15   22   30  不堵  启动有延时 启动后完美  所有的一切都要等价格出来  现在没有对比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测试过朗宇X4108 和蜘蛛20A   15   22   30  不堵  启动有延时 启动后完美  所有的一切都要等价格出来   ...

现在是性能层面的对比,当然有价值,可以给追求性能的玩家一些参考依据!等价格出来,就是性价比的对比,是另一回事了!不过说回来,如果价格差不多的话,还有人蜘蛛么。。

网友L:
蜘蛛电调的启动延时是故意设置的缓启动,电机从静止忽然加速到最大很容易出故障的,很多电机上电烧就是一接上电,就给了电机一个大电流,电机从静止忽然猛力转动一下就over了。这点我到是认为中特威的启动设置的很好,我们对待爱机就需要这样呵护。再说转动起来后反应速度两者一样就说明反应速度还是不相上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蜘蛛电调的启动延时是故意设置的缓启动,电机从静止忽然加速到最大很容易出故障的,很多电机上电烧就是一接 ...

电机从静止瞬间加速到全速是否出故障取决于电调的性能吧,不过这个也看个人操作手法和喜好倾向,我操作比较暴,喜欢动力随叫随到的畅快感,启动的延迟总觉得比手慢一拍,心里堵的慌,特别是下降再拉起的时候。另外,堵转..

网友:
我觉得启动的时候还是这种缓启动更好,对电机电调更好些。 如果你推过大箱子你就知道,从静止到你推动箱子在你力量没有达到临界点之前箱子不会动,当你超过临界点,箱子推动起来之后你就会轻松很多,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小很多的力就能推动箱子了。 如果你猛的推过去可能箱子推动一点点你自己反而受伤了,或者你直接把箱子撞烂了。 蜘蛛电调也只有在从静止到转动这个启动的时候才会有延时,转动之后你也测试了响应速度两者一样。我想没有人飞四轴的时候一开始就直接把油门拉倒最大吧。 应该有个起飞过程吧。

网友M:
顶   看了这个   蜘蛛电调 完全 就是不能用的啊!

网友N:
引用 楼主:
1,做测试的目的是剥开那些华丽辞藻做成的外衣,还原产品的本质,不粉不黑,有一说一  (PS:工科男,中~ ...

不超过65? 其实我想说现在铂金都降价促销清空仓库之类的 乐天应该能取代铂金的位置,铂金现在30A在70元到75元这边,乐天怎么的也是专门给多旋翼设计的吧?就算赚个小头的话也应该比铂金的贵一点。一般来说多旋翼的配件就是比普通的贵一点,就算普通的配置,贴上多旋翼的外壳也是贵啊、、
估计乐天30A会在80元左右。亲民路线的话40A应当不超过100元、、、
个人猜测,欢迎开喷

楼主:
引用 网友M:
顶   看了这个   蜘蛛电调 完全 就是不能用的啊!

你...你这个头像.....完全停不下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超过65? 其实我想说现在铂金都降价促销清空仓库之类的 乐天应该能取代铂金的位置,铂金现在30A在70元 ...

看hw官网消息X-Rotor是个普及版的说,上面还有个expert(专业版),所以作为普及版应该会很亲民啊,虽然现在铂金降价了,楼上说这个会替代铂金的位置也有道理,但我还是坚持普及版的乐天40会是65以内,这样才够亲民(PS:现在啥都贵了,伤不起。。)若喷,请轻喷~

网友:
好赢这电调几时上市有消息吗。想买专业版

网友:
测试不错,lz有心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看hw官网消息X-Rotor是个普及版的说,上面还有个expert(专业版),所以作为普及版应该会很亲民啊,虽然 ...

对了,楼主有没有估计下乐天电调打电路板和各种元件什么的多少钱啊?  这样差不多能估计下价格~听说15号上市~持币待购~

网友O:
有分析有对比有实测,赞一下。

话说,那个号称的”600Hz“有想过没? 能否测一下? 我是楞想不出来实现这个信号的方法。。。

网友:
刚拜读了64楼那位兄弟的一篇评测文章,论坛里真是藏龙卧虎啊!

楼上兄弟太低调了,好文章要放在热点栏目中才会有更多玩家看到并受益。我帮大家转个链接过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4654&highlight=X-Rotor

网友K:
我觉得乐天会在55块钱以内  这样才有竞争力 普及版乐天  到时候和铂金一个价格 然后乐天专业版回复铂金原来价格    蜘蛛V2 慢慢修复了堵转   我觉得官方应该出一个视频  他们的营销不行  还我上去的话 必须的比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乐天会在55块钱以内  这样才有竞争力 普及版乐天  到时候和铂金一个价格 然后乐天专业版回复铂金原来 ...

10A,20A在55内比较靠谱,40A的应该破60,另外,哪里有迹象蜘蛛在修复堵转? 我这几个都堵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分析有对比有实测,赞一下。

话说,那个号称的”600Hz“有想过没? 能否测一下? 我是楞想不出来实现 ...

没测过,那个不重要吧,我知道的飞控只有APM会有490Hz,再高就不是标准信号了,不过要测也容易,用舵机测试器提供600Hz的信号连电调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没测过,那个不重要吧,我知道的飞控只有APM会有490Hz,再高就不是标准信号了,不过要测也容易,用舵机 ...

600Hz一个周期才1.66ms,然后中点在1.5ms,满油门怎么出。。。。  一个产品靠不靠谱,其实显而易见。

楼主:
引用 网友O:
600Hz一个周期才1.66ms,然后中点在1.5ms,满油门怎么出。。。。  一个产品靠不靠谱,其实显而易 ...

所以说不是标准的油门信号嘛,中点可以在1.3ms,满油门1.6左右,也是可以的。。。只不过这种非常少见,对于玩家来说,只需要最高500就够了,但是现在貌似大家都觉得越高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对了,楼主有没有估计下乐天电调打电路板和各种元件什么的多少钱啊?  这样差不多能估计下价格~ ...

电路板、元件这些东西的估价比较难啊,你查单价都没用,因为量大起来会有很大变动,所以这个,,,很难得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