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皮的x5,尾巴左右锁的强度差异很大·····

楼主(2014-07-30):
机器是x5,kst525舵机,症状如下:

1.尾巴整体感度60,逆时针转锁尾巴坚挺,刷刷的声音,顺时针转尾巴软趴趴的甩过头再弹回来·····这属于回弹,还是锁不住?提高尾巴整体感度到70,顺时针旋转急停听声音是锁的硬一点了,不过仍然甩过头再回来,只是速度变快了,感觉也没那么软了,而且提高感度后伴随有尾巴偶尔有小幅度的抽抽。尾巴整体感度调回60,停止增益A从20调到40,依然一样,顺时针急停锁尾依然软趴趴的,感觉不出增加的效果。难道就木有办法让左右锁的一样牢?

2.正负大螺距***切换,仍然有尾巴一抽一抽的情况,螺旋总距已经加到40

求高手指导···········

网友A:
什么三轴?MB的话减小第三个旋钮。加大感度试下。

网友:
各种bar的通病。

网友B:
找尾巴的机械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三轴?MB的话减小第三个旋钮。加大感度试下。

Vbar p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尾巴的机械原因吧!

似乎也找不出什么毛病,不温漂,不慢摆,什么都好,就是左右锁强度不一致,以及大螺距抽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乎也找不出什么毛病,不温漂,不慢摆,什么都好,就是左右锁强度不一致,以及大螺距抽一下

仔细找尾巴机械原因,有卡的地方!猛推油尾巴晃也是这原因,猛变螺距卡或者推螺距震动大!

网友C:
尾巴的中立點呢?留一些預抵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巴的中立點呢?留一些預抵扭!

必须是有一定夹角的了,做预补偿

网友:
Vbar的话,刹车增益A和B控制刹车回弹的,你试下。

网友:
我的走完设置以后跟你的情况一致,把停止增益A由20增加至40以后左右急旋停就基本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