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 载重测试 搞笑

楼主(2014-07-30):
    今天把反装飞扬280 拿出去载重测试了下 嘎嘎  风挺大的,明天台风就到了

     这个是2200电池 飞了11分钟
设置了3.6V报警,下来是3.7V
加1800毫安电池重量

570克载重测试 这个线太常了 重心不稳 翻车了
这个 线实在在太长了

1000克载重测试 还可以加重  油门还没到底

把线弄短了 但还是 不稳。今天风挺大的 有是一阵一阵的。

网友A:
什么型号的电机?

网友B:
飓风电机我最多也就820克起飞重量,你这是要烧电机还是电调啊??

网友C:
500多克的飞行器,载重1000克啊?试下能飞几分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飓风电机我最多也就820克起飞重量,你这是要烧电机还是电调啊??

15A电调烧不了  飓风 2206 电机KV1900 7寸烧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电机?

  飓风 2206 电机KV19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多克的飞行器,载重1000克啊?试下能飞几分钟啊

这个 不知道了  换成1000克得电池 容量 得多少啊  那时间 半小时应该可以吧   我的没法固定 就起飞了一下,但油门没到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 不知道了  换成1000克得电池 容量 得多少啊  那时间 半小时应该可以吧   我的没法固定 就起飞了一 ...

你是打算用来干嘛的,要挂狗的吗?无刷云台加狗加图传大概350克,你的挂起来完全不成问题,时间也很长。要是改成可折叠机架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打算用来干嘛的,要挂狗的吗?无刷云台加狗加图传大概350克,你的挂起来完全不成问题,时间也很长。 ...

我 就闲着随便玩玩  啥也不搞

网友:
好多子 dan!!

网友:
楼主没啥经验啊..
我用比这长的绳子吊过云台外加一颗3S2200电池..不过我那个是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