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飞过LOGO550SX的童鞋进来介绍一下

楼主(2014-07-30):
请详细的介绍一下狗550SX的优缺点,谢谢

网友:
很好飞的机

网友A:
对电池要求较高,最好是5000ma60c,不然就太软了。非常轻盈,容易控制,但剩余功率不多,我3D用的100%直线,定速
缺点还没什么,就是配件贵

网友:
温柔精准练习机。

网友B:
缺点。。。。所有飞机都有缺点。logo的飞机个人觉得只要是logo就很好飞,他的头照空中识别度很高,维护和维修也相对容易(700及以上的除外)。缺点就是,饿,还是选择一些加强件。电池选择一些窄点的,为啥不选择600sx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点。。。。所有飞机都有缺点。logo的飞机个人觉得只要是logo就很好飞,他的头照空中识别度很高,维护和维 ...

因为我飞X7呀!     电池通用!

网友:
600sx也可以用6s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飞X7呀!     电池通用!

x7肯定和logo700通用嘛。x7的电池比如5000的550可能装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电池要求较高,最好是5000ma60c,不然就太软了。非常轻盈,容易控制,但剩余功率不多,我3D用的100%直线, ...

LOGO550sx用3300-4500飞就可以了,没必要用5000,

实际飞行3:30的话,3300-4500效果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电池要求较高,最好是5000ma60c,不然就太软了。非常轻盈,容易控制,但剩余功率不多,我3D用的100%直线, ...

哦 谢谢! 我本来飞的就很软,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 我本来飞的就很软,呵呵

软哥 保护哥  祝爽炸
再见

网友A:
我的LOGO550SX飞了有100多起落了,5000的电池完全可以放进去,另外强烈推荐用60C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哥 保护哥  祝爽炸
再见

额,我发现我还是飞X7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LOGO550SX飞了有100多起落了,5000的电池完全可以放进去,另外强烈推荐用60C的电池

好,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发现我还是飞X7好了

550L
kds5.5

楼主:
KDS 5.5一炸就爆侧板, 550L太贵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