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题 模拟器和真机

楼主(2014-07-30):
模拟器练了1个多月了 能做到降落自如,,,,,飘着降落.......   但是一飞小塞182MD的    就是降落不下来  像模拟器一样 想滑行降落 结果一个左翻  加点油降落 又是一个翻身 唉.......

网友A:
另灰心!刚开始是这样的,模拟器里的飞机是理想状态,你在里面可能也没设天气风速等,而真飞时你的飞机就没这么理想了,可能不打点修正就不行,多飞几次,就好了。

网友B:
md的飞机算好飞的   降落时要不停的修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灰心!刚开始是这样的,模拟器里的飞机是理想状态,你在里面可能也没设天气风速等,而真飞时你的飞机就没 ...

楼上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的飞机算好飞的   降落时要不停的修舵啊

说起舵量  我的全是100% 难道要减少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起舵量  我的全是100% 难道要减少点?

调大小舵   100%台灵敏了  调的迟钝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大小舵   100%台灵敏了  调的迟钝点

我从一开始就满舵量

网友:
MD转弯掉高度太厉害了,炸鸡后一直飞冲浪者,毕竟没有平地和理想跑道

网友:
在模拟器里把风设置的越大,在现实就越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