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APM夜航悬停+灯组

楼主(2014-07-30):
基本配置:UAV H4 680普通版+碳纤脚架
             APM2.8+减震器,Neo-6M GPS+罗盘,Mavlink-OSD,数传,500mW图传
             HappyModel 3508 KV700 + ATG1238
             硬放HD19作为FPV+TB上便宜的免调试2轴无刷云台+山狗3
             4S 5000mAh 自组电池
            起飞全重2.4Kg,悬停12分钟

本次夜航主要是测试一下APM灯组的效果,顺便测试一下风中悬停的效果。经测试在东南风3-4级(天气预报)下能够比较稳定地悬停(地面体感有明显侧风)。

夜航灯组的配置:APM的PWM输出+达灵顿管驱动的灯组模块,左红右绿尾椎白色,外加尾椎一个红色。
功能:红色和绿色用于辅助提示,落锁状态下闪烁,解锁状态下常亮;
         尾椎白色在GPS未定位时闪烁,定位时常亮;
         额外的红色在解锁/电机启动时快闪2下,落锁时快闪1下,正常状态下熄灭;
         电源模块检测到的电量低时翼尖的红绿灯闪烁,尾部的额外红色灯常亮。

APM的配置:电源模块接入APM的A4-A7,根据APM官网的连接图,A4用于辅助提示,A5可以接蜂鸣器,A6是GPS,A7功能可选。实际上这四个灯的地位是等同的,在MP中通过LED_MODE参数的值来修改。由于没有具体的表,我是一个个测试过来。经过测试LED_MODE == 11时实现上述功能。泡泡老师教程中是A4、A5和A7都是辅助提示,A6用于GPS提示,参数为LED_MODE == 99。

        悬停测试完以后看KMZ文件生成的路径,显示定点还是比较稳定的,看到的基本上是一根柱子,没有漂移很厉害。
        手机拍的图,夜晚略显不清晰,各位请凑合看着。
        资料参考页面: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nav-leds/

APM灯组模块

夜航灯效果

夜航灯效果

KMZ悬停轨迹

网友A:
很炫,有视频就更好了。另外,不必那么粗的线,LED功率很低的。

网友:
楼主来个电路图啊

网友:
可以切换模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炫,有视频就更好了。另外,不必那么粗的线,LED功率很低的。

买的时候就是26AWG的硅胶线,线芯不粗的,硅胶层厚了点。

楼主:
灯组模式只能在地面站里切换,但是为了安全不建议在飞行时写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