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6s电池和4S电池的问题,望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2014-07-30):
本人飞越四轴650,4108s 380KV的电机,用的1555桨,带云台OSD等1900g,挂6S电池5000mah,大概2650g,飞行12-15分钟,下来3.75-3.8。根据公式测算,2块6s10000mah的话,载重大概3200g左右,飞20-22分钟。现在听模友说换4s10000mah的电池,可以飞到25分钟左右,费用还可以节约近一半。
目前,有2个疑问没有解决,4108s 380KV的电机,4s和6S的电机效率是不一样的,用4S电池虽然可以减少整机重量,但悬停电压也变了,载重也变小,所以虽然增加了电量,但由于电机效率不同,所以总的飞行和6S电池的飞行时间差不多。有没有模友给点好的意见,我到底要不要购进4S 10000mah的电池!!!

网友A:
我觉得换成4S后动力弱了很多,动力富余量太少,安全性大大降低,得不偿失。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换成4S后动力弱了很多,动力富余量太少,安全性大大降低,得不偿失。仅供参考。

我也有此担心,所以才希望在论坛中咨询下

网友:
我觉得4S电是给600KV用的

网友B:
1、同样是10000mAH,电压越低,总能量越低(总能量=安时数X电压数);
2、低KV电机在低电压情况下,转速低,不换桨的话,功率达不到高电压时的数值,除非换更大直径桨(650机架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同样是10000mAH,电压越低,总能量越低(总能量=安时数X电压数);
2、低KV电机在低电压情况下,转速低 ...

380KV值的电机,官方数据最大桨就是1555,实际使用起来比1447、1238桨效要高一些,载重也要大一些。但机动性要弱一些,换桨需要调整感度!

网友C:
都说了4108效率低
楼主为啥不买3508
我的配置
V3508 380KV
铂金30A
1555碳桨
带云台  狗
全重2450克(含电池6S5000)
22分钟悬停
15分钟航线(12M每秒)
24分钟极限悬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说了4108效率低
楼主为啥不买3508
我的配置

要是6S 10000  你估计悬停能多久?

用啥机架?  带FPV设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说了4108效率低
楼主为啥不买3508
我的配置

开始没有关注3508,这个要学习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6S 10000  你估计悬停能多久?

用啥机架?  带FPV设备了吗》?

飞越650的机架,带了FPV设备\OSD设备的,6s10000的悬停时间在22-25分钟左右。

网友:
建议换好点的1555碳桨   调整好重心和电机水平4s便宜也轻   但是不换电机的话动力会较弱   当时4108和4110断货  买的3508 380kv
带全设备用6s5200总重在2800都能飞17分钟下来回压3.7
如果挂10000电到3.2kg了   建议用4110 400kv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650的机架,带了FPV设备\OSD设备的,6s10000的悬停时间在22-25分钟左右。

太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6S 10000  你估计悬停能多久?

用啥机架?  带FPV设备了吗》?

机架影响不大啊
我的是飞越650啊
我不是说了带云台和狗么

网友:
你试下就知道390用4s的明显肌无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说了4108效率低
楼主为啥不买3508
我的配置

1555什么桨型 大疆还是tm

网友E:
我也是飞跃650机架和X4108S KV480电机,用两块4S 5000电池重量接近3KG了,悬停差不多能有25分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飞跃650机架和X4108S KV480电机,用两块4S 5000电池重量接近3KG了,悬停差不多能有25分钟

我的和你的基本配置一样,正在安装,飞跃650机架和飓风X4108S KV480电机,用一块4S 5000电池,用多大的桨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和你的基本配置一样,正在安装,飞跃650机架和飓风X4108S KV480电机,用一块4S 5000电池,用多大的桨 ...

我是图便宜,选的GF1447桨,都说DJI 15寸碳桨效率不错

网友:
如果有挂载设备,上6S,必须的。小鸡鸡玩玩3S、4S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和你的基本配置一样,正在安装,飞跃650机架和飓风X4108S KV480电机,用一块4S 5000电池,用多大的桨 ...

和电机的KV以及载重有关系,如果要挂云台和大载重,在低KV值电机的搭配下,最好是6S,如果电机kv值比较高,载重也不大,可以用4S,1447桨就可以了。按你的KV值电机,如果载重不大,应该是4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电机的KV以及载重有关系,如果要挂云台和大载重,在低KV值电机的搭配下,最好是6S,如果电机kv值比较高 ...

谢谢! 安装好了准备挂狗3及云台,起飞重量不会大了,就上1447桨。

网友G(2014-11-22):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飞跃650机架和X4108S KV480电机,用两块4S 5000电池重量接近3KG了,悬停差不多能有25分钟

为啥是两块电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啥是两块电池呢

万一其中一块空中坏了不至于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