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一下就失控,油门自动降低,掉地上不受控制,电机 ...
APM飞一下就失控,油门自动降低,掉地上不受控制,电机还在转

楼主(2014-07-30):
APM飞一下就失控,油门自动降低,掉地上不受控制,
电机
还在转
这种情况出现好几次。平时都正常飞,然后有时就突然失控了,完全不受控制,机子慢慢下掉,不平稳的,基本是像炸机的感觉,掉地上后电机还在转动,要手动上锁才停。
这是为什么啊????有人解释一下吗?
APM+6MGPS+电流计+数传,A2212电机,30电调,3S2200电

网友A:
学会看Log

楼主:
然后看到数传地面站提示:apm failsafe,
无法再次解锁,要重新上电才行。

网友B:
硬件问题?

网友C:
供电不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学会看Log
看来你每个人都用这句话,都会看的话谁问啊

网友E:
学会从飞控下载日志,学会往论坛上传日志。

楼主:
以前没出现过呀。
近几天才出现的

网友F:
可能硬件问题 failsafe是失控保护

网友G:
用电量模块没?有电量模块的话有可能是因为电量模块测试不准,触发了FS。

楼主:
有用电压模块,然后我发现有块电池不太行了,飞它就会,竟然到3v才bb响。会不会是我设了电压报警,然后触发了电池报警保护?

楼主:
原来六轴也会这样,我是用两块2200的电池并联在一起飞,也有这块电池,感觉电量还是挺多的,刚飞不久,就没力掉下来,遥控加油门也不行,没反应,一样的情况

网友H:
感觉LZ自己的分析比较靠谱,动力不足,是问题关键

网友I:
你BB响3V才会响吗...

网友J:
失控保护了,看接收,看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