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电调和飓风2810,有一个电机转速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7-30):
大疆电调没有ubec不需要油门行程设置,求各位高人指教

网友A:
你有聯絡飓风的客服嗎,他知道你是用大疆电调,一定叫你轉用好盈或其它。其實我以前照用好盈電調的行程设置在大疆电调上,而且用了四合一調。之後飛了一段時間也沒事。試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