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定点 左右晃动?

楼主(2014-07-30):
自动调参之后  且定点 飞机左右晃动 幅度比较大,约晃幅度越大,我的感觉是一开始有轻微晃动 飞控修正过大,导致的大幅度左右晃动!还有定点一点都不问漂移的很厉害!请问大家我需要调整 哪里?
这是自动调参之后的PID   请问我需要修改哪里?还有第二张图怎么有橙色的?

网友:
我的定点都是直接灰走,还好手快切回手动模式。。

网友:
我的f450也是,同问。

楼主:
求大师 帮忙

网友:
試試自穩roll,pitch加大到6

网友:
减小p值,适当增大D值

网友A:
多大的轴距?要是500左右的话这个rate p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轴距?要是500左右的话这个rate p太小了

我是F450  还有rate  是那一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F450  还有rate  是那一项?

就是翻译成速率的那项,我之前也用过F450,1200起飞重量,速率p大概是1.3左右,建议你在这个数值附近试试,自稳p的影响相对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翻译成速率的那项,我之前也用过F450,1200起飞重量,速率p大概是1.3左右,建议你在这个数值附近试试 ...

好的谢谢

网友:
啊啊啊,不好意思,打错了,是0.13,千万别改成1.3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3501928
楼主,请看到此贴后速联系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