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4-07-30):
大家自组多轴
电池
,用什么测内阻啊,都用些什么电芯,求推荐

网友A:
电池内阻,直接用万用表是没法测的。通常需要搭一个电路,这个电路的输入电阻应当很小,接上电池时能达到几十安培的电流。
利用全电路欧姆定律 (R+r)=U/I 计算。通电时间很短。对电池会有损伤;只能测大容量电池。
作为一般的使用者来说,实在是没必要自己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