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怎么修改舵机频率?apm抖舵

楼主(2014-07-30):
我的apm飞控老是抖舵,折腾好几天了一直没解决,请懂得指点一下。
别的什么都不接,直接遥控接收机,apm和舵机也抖舵,应该没有其他干扰源了。
检查方法:
1、遥控换过,换过433和2.4G的遥控系统,都抖,跳过apm,直接遥控接收机接舵机不抖
2、apm换过,本来的apm和全新的雷迅家的apm都试了,还是抖
3、舵机换过,银燕金属和银燕塑料试了七八个舵机,都抖,辉盛就不说了,辉盛是跳迪斯科的
4、apm固定翼模式的固件换了好几个版本,都抖
5、电调供电和ubec供电都试过,连接jp1单电源方案和断开jp1双电源方案都试过,都抖

主要是手动模式下抖舵,打死舵的情况下也会抖,遥控发射机如果关闭了,就不抖了,只有遥控打开才抖。
在群里问了好久,有人说要修改舵机频率,在apm的高级设置里可以设置,但是我没找到设置的选项,请知道的指教,或者提出自己的看法。谢谢了
刚才换了下数码舵机,好像不抖了,所以我觉得修改舵机频率应该靠谱。

网友A:
可以試試舵機單獨供電,即舵機不要在apm取電,只取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試試舵機單獨供電,即舵機不要在apm取電,只取信號

谢谢,我明天试试

网友:
楼上的办法倒是可以试试 不过 记得共地

网友B:
另外 应该跟舵机频率应该是没关系的,我记得好像是在自稳模式下,舵机会上下轻微抖动,手动模式则不抖动,若是楼主遇到上述情况,建议修改rc死区设置。这应该是由于飞控平衡位置传感器微小误差被飞控放大成控制信号所致。
修该死区以后小于“2°”(举例)的倾斜将不再做为控制输出。因此可以消除roll 舵面抖动静止的情况

同理pitch 舵面 yaw舵面也是可以通过死区设置减轻或者消除舵面抖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 应该跟舵机频率应该是没关系的,我记得好像是在自稳模式下,舵机会上下轻微抖动,手动模式则不抖动, ...

我的是手动模式抖动,rc死角设置项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手动模式抖动,rc死角设置项叫什么名字?

看看 俺 这个帖子。。。
(mini)APM装入500直升机(多图):与数传配合有小问题(已解决)

网友C:
航模中的败类!

网友:
这个跟飞控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模中的败类!

你说谁败类的?

网友:
电不够就要抖,可以试试单独供电

网友(2014-09-13):
我用的MZ-24控   银燕的9克舵机要抖舵  933舵机不抖  后来在控上设置了   信号延时  抖舵就明显好了很多  延时0.3秒以上就不抖了   估计是现在的设备对模拟舵机来说信号速率太高引起的

网友:
亲如何解决?

网友(2022-08-31):
试试拆桨之后,去掉失控保护。用遥控器解锁,摇摆一下飞机等舵面有反应之后,关闭遥控器看看舵机还抖不抖

网友:
没有空速的话在地面就会抖

网友(2022-12-02):
您好,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