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之出现的错误,求助

楼主(2014-07-31):
如何解?求助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主控和中心板都更新后就没了。

网友:
第二次再上电就没这现象了,今天也飞过,好象没啥问题

网友:
这类帖子我都关注下,多看看多听听,反正不着急

网友:
第一次升级主控到50%定住,然后报错,重新上电后正常,之后校准了遥控器~好像没啥问题~

网友A:
重新校准遥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遥控即可。

重新校准遥控器还是没什么作用,照样报错,我是使用p2调参校准,未使用rc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校准遥控器还是没什么作用,照样报错,我是使用p2调参校准,未使用rc校准

你在RC调参软件重新校准所有摇杆包括开关,如还有问题请加我qq:23556134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RC调参软件重新校准所有摇杆包括开关,如还有问题请加我qq:2355613431

谢谢,我回去再试试

网友B:
这有啥问题?升级出现什么提示就按什么提示操作就是了,另外既然不懂,又瞎升级做什么?还做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啥问题?升级出现什么提示就按什么提示操作就是了,另外既然不懂,又瞎升级做什么?还做校准!

我就是按提示操作的,但是没有效果还是报错,不懂就不能升级了是吗?升级软件是为了更好的让精灵发挥他的效能,校准是错误信息提示让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提示操作的,但是没有效果还是报错,不懂就不能升级了是吗?升级软件是为了更好的让精灵发挥他的 ...

校准遥控器不是主控。。

网友:
我是校正主控的遙控器通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