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Xhawk 和 R7008SB 单线连接。

楼主(2014-07-31):
R7008SB D模式 和 B模式都试过,输入不了信号。

接收机的8通道 接 PIXhawk RC口。

网友:
pix得用pmw转接板

楼主:
用S.BUS链接,就不需要PPM 模块了。

网友:
PiXhawk的s.bus是输出。

楼主:
rc口是输入的。

网友:
sbus一样接在ppm输入,不过wiki里面说有的接收机不一定能用,比如R6303SB

楼主:
怎么试都不管用

网友:
估计很多人还在继续用apm……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没有信号

楼主:
升级固件到测试版到3.2就行了。

网友:
刷3.2就可以解决了